Help:自举电路

楼主(2008-04-03):
什么是自举电路?自举电路的作用及应用?自举电容、自举二极管?

网友:
诶~~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貌似。。。。。

楼主:
对:coliehan关于诶~~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貌似。。。。。内容的回复:

呵呵!不过还是谢谢了,可否建议下如何改下标题!

网友A:
自举电路,实际就是想让输出信号幅度比电路本身的给定电压还要高的一种方法。

网友A:
如图,常用芯片max232内部就用了自举电路设计方案。

网友B:
是和自举有些像,不过准确地讲这叫电荷泵.

网友A:
对:shizd关于

是和自举有些像,不过准确地讲这叫电荷泵.

内容的回复:

还挺一本正经的。自举是中国人起的名字,电荷泵是翻译过来的名字,蠢啊!

网友B:
真服了“通讯网”!永远这么自信!

网友B:
对于伺服的三相IGBT或PIM,IPM驱动级而言,是指功率桥臂高端和低端栅极驱动都需要15~18V电源供给,一般低端三管共地供电,较容易理解,而高端三管的供电则需要与低端隔离,并各自隔离,因此高端供电必须隔离,产生高端隔离供电的方式大致有变压器隔离供电和自举隔离供电等两大类型,变压器隔离也很容易理解,但是也存在设计复杂和占板面较大等缺点。

因此在一些低端和紧凑型设计中,往往采用自举供电,其原理为在同一桥臂的低端管子饱和导通时,高端管子的隔离电源的地会被拉低到与直流母线地仅相差一个饱和压降的低压态,此时为低端栅极供电的15~18V电压就可以通过“自举二极管”向高端隔离电源的储能“自举电容”充电,等低端管子截至,而高端管子就可以在刚才充电后的“自举电容”的电压供给下后开通,此后高端管子的隔离电源地就被抬升到与直流母线正相差无几的高电压态,此时高端栅极驱动电源完全由“自举电容”提供,与此同时“自举二极管”则起到高端电源与低端电源的高压隔离的作用。

“自举二极管”必须是高耐压的快回复二极管,且必须能够承受自举充电瞬间的大电流冲击,“自举电容”的容量也必须合适,既要能够满足高端电源的负荷能力,又要避免充电瞬间对“自举二极管”的冲击。

需要指出的是,自举供电模式下,三相功率桥的开关模式也必须满足自举充电的时序需求,最好在每个PWM周期,都留出足够的自举充电时间,此举也因而会造成采用自举供电模式的伺服对于功率母线电压利用率的降低。

网友B:
还是听听楼主的意见吧!

网友C:
广告词说,山高人为峰,人怎么变高的?就是人站在山头,不就高了吗!这就叫“自举”作用 !!!

网友B:
自举:Bootstrap

电荷泵:Charge-Pump

网友B:
自举更强调浮动地电势的隔离和抬升,而电荷泵更强电供电电压本身的抬升。

网友C:
1、在电路里,一点的电位,与参考点有关系,可是两点的电位差即电压与参考点没关系;

2、当电压U一定时,如果设法让这个电压U的低电位端电位升高U1,那么这个电压U的高电位端电位也随之升高UI;

3、这时电压U的高电位端对参考点的电位即电压就是U + UI,而且这个升高过程,就是电压U有关电路自己完成的,我们叫它自举电路;

网友C:
自举电路的典型电路,例如倍压检波、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C:
自举电路的典型电路还有单电源功放OTL退挽输出电容C就是自举电路

网友C:
自举电路的典型电路还有直流调压得斩波器里二极管、电容C构成的自举电路

网友C:
自举电路的典型电路还有例如开关电源,开关管射极电流负反馈电阻使得开关管基极电位负偏,而产生的自举作用;

网友C:
还有彩电行输出阻尼二极管也有电压自举作用

网友C:
对于电压U,它的自举电路,一般与之串联,可以是电容,也可以是电阻,常以二极管作为导流配合作用实现自举!

网友B:
有时恐怕只能就具体应用领域来狭义地谈论一些具体技术概念,比如楼主所提的“自举”,如果离开了应用领域,话题难免发散。

网友A:
大波:你真是个书呆子,当然如果非要要找出其中差别即:所谓自举,是指一次的电压提升。而所谓电荷泵是指一次接一次的连续不断地重复提升动作-------------一个形象地比喻用手托起,送到高处,另外一个形象地比喻为像泵提水一样,不断地把电荷运往高处。------实际运行当然是一次接一次地工作,----------这个所谓一次接一次的频率---------就是PWM频率-------看来你真的学呆了。

网友C:
还有双稳态电路、单稳态电路、无稳态电路的正反馈过程就用到自举电容的自举作用

网友B:
似乎“通讯网”总喜欢以贬低别人作为抬升自身智商与学识的手段,这大概也算得上是自举+泵升了!

网友C:
1、例如自举电容,一般是充电电压升高U1,使与之串联的某电路电压升高U1!

2、自举电容,主要应用电容的特性-----电压不能突变,总有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而产生电压自举、电位自举作用的。

网友C:
3、自举二极管的作用,是利用其单向导电性完成电位叠加自举,二极管导通时,电容充电到U1 ,二极管截止时,电路通过电容放电时U1 与电路串联叠加自举!

楼主:
对:binzhiliu关于

广告词说,山高人为峰,人怎么变高的?就是人站在山头,不就高了吗!这就叫“自举”作用 !!!

内容的回复:

呵呵,这样理解也蛮不错的嘛!

楼主:
对:wdo_1000关于如图,常用芯片max232内部就用了自举电路设计方案。内容的回复:

OK   !   多谢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