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S7-200通信问题!

楼主(2008-04-03):
  我用了KINGVIEW5.1 组态画面.PLC是西门子200.连接电缆是USB-PPI但在通信的时候老断线.很多时候连接不起.锤炊嗖寮复?退出画面再进.偶尔还能通信上.通信电缆是不是用USB的没有232的效果好??请高人赐教,我用于调试软件和硬件.不用于长期运行.

                                                                                                    感谢!!!!

网友:
连接电缆假如采用原装西门子usb的应该是不会出问题的。否者不好说。。。232的不存在原装还是非原装。

网友A:
usb的电缆用原装的要好一些。232肯定比usb要好一些。

网友B:
usb的电缆可以啊,你再检查一下看那儿的问题

网友C:
用西门子编程软件通讯测试一下~~如果正常,说明没问题~~看看是不是软件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