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x1200是否可以做devicenet

楼主(2008-04-03):
大家好,请问一下,我有几台驱动器通过devicenet通讯,请问1762系列的plc可不可以作主站进行通讯,

1761-net-dni是否可以作上述的通讯

网友A:
1761-NET-DNI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新来的,看看,可是不明白

网友C:
MicroLogix 1000, 1200, and 1500 都可以通过1761-NET-DNI 来进行设备网通讯.此外1500还可通过1769-SDN来进行通讯.

网友D:
楼上的正解,换句话说就是1500可以做主站,但是1000 1200就不行,是这意思吧

楼主(2008-05-15):
明白了,谢谢,我用500配1000/1200的时候也发现不能使用1769-S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