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功能块如何解锁?

楼主(2008-04-03):
弄到一个老外的程序 我用解锁程序 其它组织块 和 功能块都可以解锁 为什么系统功能块不能接锁啊?

程序用仿真软件 一运行就自动STOP  是不是系统功能块不能接锁的原因啊?还是程序本身就有毛病?

哪为高手 指点一下 ?

谢谢!

网友A:
系统功能块不能接锁是不会影响到你的CPU一运行就自动STOP ,关于解锁软件可以到自助资料库中查找一下,就CPU停机的原因可以到诊断区内查看。

楼主:
先谢了!

我 下了2个 解锁软件   都不能接锁系统功能块

网友B:
系统功能块不能接锁会影响到你的CPU

网友A:
 工控网的革新,一时没能适应过来,就目前为止,好像系统功能块(SFC)是不能解开的哦。

网友C:
系统功能块(SFC)是不能解开,我同意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