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问题

楼主(2008-04-03):
我现在除了自动生成了OB1外,我自己加了个FC1,当我将OB1下载到PLCSIM中时,能正常模拟仿真,但为什么我将FC下载到PLCSIM中后,却不能仿真,谢谢

网友A:
在OB1中call fc1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如果FC1没有调用的话,就不能执行监控,仿真运行了。

网友C:
如果FC1没有调用的话,就不能执行监控。调用它

网友D:
同意上面的各位dedede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