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ewse点的显示问题

楼主(2008-04-03):
上位机用的是REVIEW SE 以前系统是XP运行正常,今天将系统改成了WINDOWS2000但是很多点在画面中显示不出来了,但是在RSLINX中还是显示连接上的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请教高手了
在组态中运行输出命令按钮,组态可以看到变化,但是程序以及中继都没有反映,什么原因啊???

在线等,急急急急急~~~·

网友A:
你要在RSLINX里重新设置TOPIC

网友B:
没有遇到过

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