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cx里在线模拟的问题

楼主(2008-04-03):
各位,请教下如何在 CX -Programmer 7.11 里进行在线模拟功能呀?

我点 PLC 菜单 在线模拟 和 退出模拟 都是灰色的呀?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第一次点击PLC 菜单 的“在线模拟”就是仿真状态,第二次再点击“在线模拟”就可以退出仿真变为白色了。

网友B:
请教CX -Programmer 7.11      哪里有?

网友C(2008-06-10):
同意1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