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导线的选择依据

楼主(2008-04-03):
现在,起重机械的供电大多采用滑导线的方式,请教:多台行车共用一根滑导线时,滑导线的选择依据是什么?如何计算?另行车的供电电源是否只要供上三相380V电源就可以了,零线不用,地线接导轨.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好像不可以的。 ------

网友B:
首先要知道同一轨道上有几台车会同时工作,再计算其工作电流,根据总电流选择滑线截面。同时知道滑线缠度,计算出最大电流,校验压降,压降不得高于5%。

行车电源三项足够了,因为行车上用的220V电压必须经过隔离变压器,因此不需零线,行车本身接地,又不需地线。

网友C(2008-05-04):
Tele Radio,1955年成立于瑞典, 主要产品是工业无线遥控设备;在工业无线通讯领域积累了50多年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经验.凭着我们坚实的专业能力,通过创新保持技术领先. Tele Radio 是一家全球化的,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公司,分支机构分布在全世界.总部设于瑞典,在美国,德国,荷兰,挪威,英国,爱沙尼亚,中国设有分公司;在全球有多家分公司及代理商;
泰瑞亚洲(香港)有限公司(Tele Radio Asia(HK)Co.Ltd),是Tele Radio 2005年7月份在香港注册的亚洲分公司;泰瑞通(厦门)电子有限公司 (Tele Radio(Xiamen) Electronics Co., Ltd), 是2007年在中国厦门注册的合资公司.
主要客户案例:
目前TELE RADIO国外主要客户有安博起重,科尼起重,力勃海尔,德马格起重,GH,MUNCK等,在欧洲,美洲享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在国内客户有中铁大桥局,邯郸钢铁,三一重工,中荷环保,上海硕力等等,我们已进入中国市场有两年多时间,已逐步提高国内客户对Tele Radio品牌认知度,并获得了广大客户的好评,相信我司能和贵司进行友好合作。
应用TELE RADIO 无线遥控的好处:
欧洲产品质量高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欧洲又属北欧四国对品质要求最高,特别是对设备的安全性能更是最为重视. 瑞典TELE RADIO是一家已有50多年历史的工业无线遥控系统的制造商,其生产的工业无线遥控系统采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无线技术,T60/T20系列工作频率为433.92MHZ, 使用频率调制方式,即FM, 不易受到由电子设备. 电机设备等产生的电子干扰而影响工作.每台发射器有唯一固定的PIN码, 绝对不会因为外界电波干扰而产生误动作。瑞典泰瑞(Tele Radio)遥控产品就是一种能够在功能性,人类工程学,安全性等方面全面满足客户需要的产品.

我们相信,以欧洲的品质,亚洲的价格,会让您对我司产品情有独钟的;也相信我们的合作前景是光明的,远大的.我公司免费提供 设计和技术指导,021-50318070 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