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600V变频器,

楼主(2008-04-03):
   我用一台660V变频器拖动两台110KW的变频器,线路长500米,我需要配多大的变频器,外围需要配置电抗器和滤波器吗

楼主:
那位大侠给点建议

我比较急

网友A:
是一台变频器驱动两台110KW的电机吧?是同时启动吗?如果不是,建议用两台变频器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