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4-03):
(1)如何比较普通单座阀与隔膜阀 的优缺点?

(2)温压补偿的优点?

网友A:
所谓温压补偿是在原设定的流体温度、压力条件下确定的流量参数,在实际运行工况下,当温度、压力波动时,对原来已确定的流量参数进行修正补偿,保证现有工况下流量的真实性。

楼主:
对:温广勇关于

所谓温压补偿是在原设定的流体温度、压力条件下确定的流量参数,在实际运行工况下,当温度、压力波动时,对原来已确定的流量参数进行修正补偿,保证现有工况下流量的真实性。

内容的回复: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