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GXDeveloper中如何给数据寄存器赋值?

楼主(2008-04-03):
请教一下,在GX Developer软件中

如何给数据寄存器D赋值?

网友A:
用MOV指令可以的啊

网友B:
在“online”菜单下,双击“device batch”,在“device”里填上数据寄存器地址号,按“start monitor”,出现该“device”数值,双击它就可以修改你想要的数值

网友C:
按<Alt>+1弹出<软元件测试>在<字软元件/缓冲存储区>然后再软元件方块写入想要录入的寄存器,<设置>里设置数据即可.登入软元件比如D1即可监控

网友D:
学习了,我前段时间也在为这事发愁,试着用了一下

网友E:
好建议,不错,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