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0中浮点数怎样存储

楼主(2008-04-03):
请教大家,先谢了

1。要实现FP0和上位机之间数据通信,PLC向上位机(PC机)发送浮点数。由于不知道浮点数在PLC寄存器中的存储方式,想请教各位。
2。另外,FP0中的浮点数要在液晶屏上显示出来,我用的是OP320文本显示器,OP320有浮点数显示功能,但是屏上显示的浮点数与PLC中的数不一致,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不用知道浮点数在寄存器里的存储方式。我是分两步把数据发送给上位机的。先将浮点数的小数点去掉。按整数发送。然后在将小数点的位置也按整数发送出去。最后在上位机中处理.例如:要发送0.271, 我就将271和1000分别发送到上位机中,然后在上位机中将两数相除得到需要的浮点数。这是一种将就的办法,我也想知道楼主问题的答案。

网友B(2008-07-18):
浮点数战2个寄存器(DT),比如在PLC中表示3.56,是2个DT来存放的,按照二进制浮点数公式,根据2个DT的二进制存储值,可以算出是浮点数多少。

道。。。

网友:
对放大已后   再进行还原

网友C:
5楼的说的一点没错.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