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桥起升机构 经常因速度反馈丢失调闸.

楼主(2008-04-03):
起升机构用速度反馈编码器,和减速箱链条连接,起升点动时,很容易报速度反馈丢失故障,但是连动时,基本上不报故障.

开始怀疑链条连接不好,但是我蹲在链条和编码器连接的地方一直看着,只要起升 动作,编码器也一起转,没有打空的现象,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报速度反馈丢失,线路我查了许多次都没问题,电压反馈正常,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起升点动,编码器还没识别速度。固报故障!!!!!!!!起重机是变频控制系统啦 !你查查变频器有没有速度限制

楼主:
对:郭工关于起升点动,编码器还没识别速度。固报故障!!!!!!!!起重机是变频控制系统啦 !你查查变频器有没有速度限制内容的回复:

不是变频器,我们的起重机较老,采用直流电机,DC300直流驱动器,报的故障确实是速度反馈丢失,故障一直没解决,我想换换编码器试一下.

网友B:
DC300直流驱动器         是哪里的装置??品牌?

楼主:
起升电机不是用变频器驱动的交流电机,而是采用DC300驱动的直流电机,

驱动器是GE 的,美国通用电气,配合系列6PLC电控系统,在较老的门机中应用比较多吧.

我有时候怀疑会不会有个参数设置能影响速度反馈,可否改一下?我没有太全的资料,所以上来问问.

网友C:
起升机构用速度反馈编码器,和减速箱链条连接?

居然是链条连接?机械效率太低了吧。

楼主:
原机就是用链条连接的,所以链条一旦松弛,速度反馈丢失就很频繁,加上涨紧轮而且涨紧后,明显减少了,但是还会报相同故障,

请问如果改动一下,齿轮联结的话,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会不会因为传动变化而引起其它问题呢?

网友C:
齿轮联结当然效果要好,只是速比关系要准确。

网友D(2008-06-05):
  王学龙先生:你好,是你们要改造你们的门机系统吗,用DC300驱动系列6来控制,这种老掉牙的的门机我们改造的很多,有用西门子、ABB的直流驱动器改的,也有用GE DV300改的,PLC部分是GE 9030,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合作。jialisen001@163.com

网友E:
现在新机都是直接安装在卷筒上,同轴安装,

网友F(2008-07-19):
岸桥起升电机的同步控制问题
请问各位岸桥方面的专家:岸桥起升电机是2台同时运行,要求同步,我想知道它们是如何控制的?另外:两台电机在机械上是怎么连接的?如果2台不同的电机,转差率相差很大的话,1台的是2%,1台是1%,能调到同步运行吗?
请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
我们的岸桥两台电机采用刚性连接,采用的是直流电机,电枢和励磁回路都是串联.

当然两台电机不可能各项参数都如标示的那样精确,肯定存在误差,我们的设备较老,听前辈说十几年前调试的时候挺麻烦的,只是尽量调到性能最佳而已.

网友G(2008-10-16):
编码器装在电机后面,不应该装在见速机上啊

网友H:
该换的就换,别在浪费生产时间和效率。

网友I:
你说点动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而联动的时候不出现。

我觉得可能是主令控制器的信号到变频器的信号可能由于操作时间的问题而出现短暂的主令信号丢失。

如果是直流的系统。有以下几种可能:

1 主令控制器后的编码器(有的话)有点问题。具体问题可以看看编码器与朱令控制器之间的接线,还有编码器输出信号的确认。

2? 没编码器看是不是朱令控制器信号直接给变频器还是经过时间继电器。如果是继电器中转可能有时间限制。造成主令点动信号已有但时间还没到以至于变频器没接受到信号,或者信号不稳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