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楼主(2008-04-03):
我装的是PCS7,将setp7 5.3升级到了step7 V5.4,今天打开一个S7-300的程序,准备来仿真,可是在编译硬件信息时,提示错误(见图片1),点OK后,再弹出错误(见图片2),同时发现只要不选择CP343-1通讯模块的以太网模式,就可以通过编译,在同事们的机子上都可以正常仿真,程序是使用相同的。

图片1:

图片2:

网友A:
请问楼主,那该程序是用step7 哪个版本编程的呀,如果是用step75.4更高版本的话,也许会出现此问题,你同事也是用此项目程序进行编译时没有出错吗,那就得从所装软件查找原因了。

网友B:
从新建一个,把程序考里试一试,应该行

网友C(2010-03-17):
1.看看你硬件配置表中有没有你现在的CP343-1的版本,如果有的话,将其删除,重新在硬件配置中添加上CP343-1,重新编译
2.STEP7安装路径下,SETP7\s7wbx\rul文件夹下有没有3个后缀.err的文件?如果没有,修复STEP7安装或从其他机器上拷过来。
3.可以先将STEP7项目中的system data 删除,然后在HW Config里编译保存再下载一次。最好还是拨打400-810-4288热线,提供CPU的详细诊断信息帮助分析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