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传动的两大难点

楼主(2008-04-03):
造纸传动的两大难点,现把自己的理解写下,希望可以让大家借鉴

1、负荷分配:速度环控制,一般都是大缸与压榨之间,或者施胶辊之间,选择一个主动,另外一个就为从动,以压榨为主动,那么采集压榨与大缸的电流,然后以压榨当前电流除以压榨额定电流(a1),以大缸当前电流除以大缸的额定电流(b1)。然后,开始比较,如a1-b1>3A,那么慢慢增大大缸的频率,如果b1-a1>3A,那么慢慢减小大缸的频率。我以3A为例,具体根据现场情况,大多数情况3A为比较基准可以满足要求。

2、速度链:以第一台变频为速度基准,然后乘以一个比值,就是第二台变频的速度,第二台速度乘以比值2就是第三台变频的速度,同样,有多台也一样。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可能存在机械误差,需要微调,比如大缸微调,那么这个微调就是调节大缸与压榨的比值,同意其他的微调一样。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速度环和电流环的合理使用,使用过500米/分钟以下的纸机控制系统,高速的没见过。

网友B:
负荷分配有多种方式,请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E-A804-708F50B16411

网友C:
谢谢楼主,目前正在关心这方面东西,希望楼主发些相关内容!

网友D(2008-06-10):
谢谢楼主,对我学习很有帮助。

网友E:
学习了,最好有这类的实例可以参考

网友F:
陕西科达电气 主要从事造纸传动 有问题可以来电咨询

网友G(2008-07-18):
很多所谓的专业公司只是徒有名气而已,号称做了许多条线,其实很多原理都还没搞清楚.最基本的速度链都做不好,控制精度差,调试困难,操作烦琐

网友H:
厦门海慧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造纸行业为主的专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公司,前身为福建省青山纸业公司,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来电交流:0592-5569716 沈先生.

网友I(2008-09-10):
在造纸行业中不管是低速还是高速,要应用好变频器的参数,对速度环和电流环都要充分利用起来,本人在1000米的48个传动点上应用成功,并且在施胶机上引纸后1000米合辊,在500MS内达到负荷平衡

网友J:
实际运用中一般采集复合分部的转矩电流值(%),只有产生转矩的电流值才会在做工过程中对其它复合点产生影响,其余的电流分部到励磁、损耗等用途,不能作为负荷分配的依据,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能使用电流值做负荷分配,用电流做负荷分配时可能会出现大电流、低速度、低转矩的情况。将主传动的转矩电流输入从传动变频器的PID输入设定值上(最好是模拟口,通讯太慢),将PID的SP源设定为该模拟口即可,用本身的转矩电流为PID的反馈值,设定好PID参数与输出的上限与下限值,这样就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速度波动,主速度由PLC设定,PID只作为附加给定(偏移调节),这中做法可以快速实现负载平衡,动态合辊中实时投入该附加值效果非常好!我原来也是做传动的,现在不做了,特把经验纳来与大家分享!希望新手少走弯路。

总jie:用模拟线路传输转矩电流(%)值,用变频器自身的PID调节,注意该附加值的PID值,注意该附加值的取值范围,主给定来自你的主速度链!

网友K(2008-10-18):
引用 网友J:

实际运用中一般采集复合分部的转矩电流值(%),只有产生转矩的电流值才会在做工过程中对其它复合点产生影响,其余的电流分部到励磁、损耗等用途,不能作为负荷分配的依据,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能使用电流值做负荷分配,用电流做负荷分配时可能会出现大电流、低速度、低转矩的情况。将主传动的转矩电流输入从传动变频器的PID输入设定值上(最好是模拟口,通讯太慢),将PID的SP源设定为该模拟口即可,用本身的转矩电流为PID的反馈值,设定好PID参数与输出的上限与下限值,这样就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速度波动,主速度由PLC设定,PID只作为附加给定(偏移调节),这中做法可以快速实现负载平衡,动态合辊中实时投入该附加值效果非常好!我原来也是做传动的,现在不做了,特把经验纳来与大家分享!希望新手少走弯路。

总jie:用模拟线路传输转矩电流(%)值,用变频器自身的PID调节,注意该附加值的PID值,注意该附加值的取值范围,主给定来自你的主速度链!

这才是真正的经验之谈

网友L(2008-12-13):
请问用DCS和仪表怎样控制造纸的厚度

网友L:
所造的是新闻用纸的厚度

网友M:
个人认为两种方案都可行,看用户接受那种而已

网友N:
现在不用做复合分配了,利用硬件就可以实现复合分配了,为造纸机解决了一大难题,造纸传动技术QQ83888417共同学习交流

网友O(2009-03-10):
所造的是新闻用纸的厚度 ,据说honeywell做得蛮好的

网友P:
学习中!1!!!昨晚摸索了一夜没弄好,希望详细些!!!!

网友P:
微调反应迟钝,应怎样解决????

网友Q:
河南焦作瑞立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造纸行业过程控制为主的专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公司,

网友Q:
河南焦作瑞立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多年以造纸行业过程控制为主的专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公司,技术咨询电话:0391-3290509,13707682941王先生

网友R:
陕西科达电气有限公司,专门从事造纸传动的自动化系统集成公司。欢迎来电查询电话029-38100692,15891655349 赵

网友S:
应该和带钢连续生产线的原理一样吧?虽然输出功率会不一样!

网友T:
其实就是比例同步系统,西门子用的多

网友U(2009-05-18):
现在有很多变频器都可以实现负荷分配,没有必要再做单独的负荷分配,从机要采用扭矩控制

网友V(2009-07-01):
现在大多采用直流母排控制方案,更好地实现负荷分配!

需要探讨的可以 探讨一下

网友W:
对:zwqq 关于

请问用DCS和仪表怎样控制造纸的厚度

内容的回复:

有扫描架和稀释水阀

网友X:
请不要在这做广告。可以发表你公司的 看法。有些还要结合实际啊

网友Y(2009-08-21):
直流母线只能解决负荷分配中不产生过压故障,对负荷分配起不到作用,负荷分配做不好的新手,都用连母线的方法"解决"问题(02年以前),现在呢,都用直流供电解决了.

真正的解决方案,是10楼 CHINA 3721 所说的方法!

网友Z:
28楼说的对。直流母线方式不是解决负荷分配的方案,只能解决负荷分配中不产生过压故障,如果负荷分配没做好,电动状态的电动机会过载---过载报警。

网友Z:
直流母线节能问题:谈谈负荷分配不均衡时的情况。处于发电状态的电机能量回馈至母线,供电动状态的电机使用。能量守恒的原则:发电状态的电机能量来源于电动状态的电机,即是说因为负荷不均时,电动状态的电机消耗了保持自身正常运行的能量加上拖动发电状态的电机时消耗的能量,发电状态的电机能量又回馈至母线,供电动状态的电机使用,循环过程。其实,在这循环过程中,能量本身有消耗,同时这个循环状态的产生本身就是因为负荷分配有问题而产生的多余的能量消耗,只不过是通过这一循环过程自身消耗掉了,而没有更多的消耗系统的能量。====称为节能。如果电动状态的电机负载超过了额定电流就会导致过载报警。

因此:对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负荷分配的问题。直流母线可以解决过压,但解决不了过载。需要探讨,请qq916178005

网友AA(2009-10-28):
济南丰昌电气有限公司专业从事造纸机械电气传动控制,希望与业界同仁相互沟通和交流,为用户提供先进的控制方案、技术和服务,赵先生13906404720  0531-86029178

网友AB(2010-08-29):
新手,学习中,谢谢楼主以及大家的讨论。

网友AC:
可以用PLC编程控制转矩,也可以用变频器的转矩控制,还可以用RDCO卡控制主从应用。

网友AD(2010-10-05):
引用 网友P:

微调反应迟钝,应怎样解决????

网友AD:
我公司一台3600纸机,车速120米,有一压,2压。3压,1缸,大缸,2缸,压光,卷纸,现在在要是升速,3压和1缸纸就松了,等过一会才能拉紧,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师傅给讲讲

网友B:
不知你的控制方式,怎样来诊断?

网友AD:
对:皓月 关于

不知你的控制方式,怎样来诊断?

内容的回复:

用PLC和变频器,RS-485通讯

网友AE(2010-11-20):
引用 网友AD:
关于我公司一台3600纸机,车速120米,有一压,2压。3压,1缸,大缸,2缸,压光,卷纸,现在在要是升速,3压和1缸纸就松了,等过一会才能拉紧,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师傅给讲讲

加速时间没有设置好.

网友AF:
先收藏,在实际中对比探讨。楼主的东西很有价值。

网友AG:
陕西科达电气有限公司是在原陕西科技大学电机控制研究所的基础上追加投资转制组建的一家股份制公司,公司专门从事交直流调速、自动控制、计算机控制、现场总线控制及其相关产品的研制与成套工程等。目前的主要业务领域为造纸机械设备的速度、张力、位置逻辑程序控制等。有兴趣的朋友请登录www.kedadq.com.联系电话:029-38100691

网友AB(2011-02-28):
新手学习中,谢谢楼主及大家的讨论.

网友AH(2011-03-31):
纸机传动我也接过一点,但从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感觉速度链没有做得很好,反应还是比较慢,跟不上,容易造成断纸

网友AI(2011-07-22):
那就是软件作的不好?

网友AJ:
有做AB传动的同仁吗?有时间交流一下啊

网友AK:
目前用在造纸传动上的变频器的几个大品牌ABB,西门子,丹佛斯,AB,三菱等,现在国内造纸业的车速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对变频控制的精度、稳定性、反应速度也就越来越高。现在做传动比较有名的也没有几个公司,北京ABB总部做的都是一些超大纸机,西门子造纸传动部现在也已经解散了,目的是为了扶植下面的西门子集成商。

造纸传动有几个难点:速度链的控制;主从负荷分配;变频器性能的把握和设备工艺要求的结合。

我做造纸传动快7年了,像上面的这些变频器所做的传动也非常多了,各种各样纸机也见的比较多,白板纸、印花纸、卫生纸、瓦楞纸都调试过,车速也是从几十米到700米,所见到的问题和各种各样奇怪的现象也不计其数。

希望可以跟有兴趣的朋友和伙伴一起交流与合作!

QQ:57241753      电话:13758132162

网友AL(2011-11-25):
弱弱的问个问题,为什么叫“传动”呢。传动到底什么意思呢,跟变频 伺服  有啥区别呢

网友AM:
可以找河南大指造纸装备公司

网友AN:
wo我公司的主压电机,90kw,为什么频率达到20hz,电机电流就满负荷了

网友AO(2012-02-13):
陕西科达电气有限公司,专门从事造纸传动的自动化系统集成公司。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登录 kedadq.com 看看

网友AP(2012-08-29):
引用 网友AQ:
回复内容:对:网友L 关于请问用DCS和仪表怎样控制造纸的厚度内容的回复:有扫描架和稀释水阀

DCS和仪表是不能解决厚度问题的。要靠qcs和压光机配合。最主要还是工艺配比。

网友AP:
引用 网友AR:
wo我公司的主压电机,90kw,为什么频率达到20hz,电机电流就满负荷了

这个和频率没关系。如果之前无问题,那么需要检查设备是否有故障。

网友AS:
最近正在看造纸机的一方面资料,楼主的见解很对,这两大难点,现在就是一些自称很有名气的自动化公司还做不好这些,真是徒有虚名。

网友AT:
用的人不懂 賣的人更不懂 買的人怕花錢 這才是這產業最大的問題

用變頻來當伺服用 連基本的等速都做不到

用PLC來做電子凸輪 你們真牛

想用幾萬塊來處理幾十萬 我當老闆也會這樣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