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一下

楼主(2008-04-03):
有一台37KW的空气压缩机,供电距离30米,请问用多大的电缆最经济?谢谢!

网友A:
根据您所提供的数据,使用25mm2的电缆即可满足要求

网友B:
如果是星角启动用10平方的就可以,直接启动的16平方

网友B:
同意2楼的意见,有道理。

网友C:
使用25mm2的电缆,因为空压机的高低速转换比较频繁

网友D:
使用25mm2的电缆可以啦。

网友E:
我们的空气压缩机是37KW 的,距离是60米,我们用的是35mm2 的铜电缆,可能有点保守,估计用25平方的应该足够了

网友F:
同意二楼的。安全第一!!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根据您所提供的数据,使用25mm2的电缆即可满足要求

同意

网友H:
10平方50A,16平方60A,25平方80A。

网友I:
16平方应该够了,25平方太保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