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6.53PID读写问题

楼主(2008-04-03):
组态王6.53与百特XMGA56U00VRS485通讯正常,并能接收PV值显示。查百特通讯手册可知:仪表字35、PID的P、I、D、SPO参数号分别是31、32、33、38,请问如何读写P、I、D及SPO值,谢谢!

楼主:
请哪未大师帮忙答复一下,非常急!是否都放假了?

网友A:
XMGA56U00V 没用过,按经验你可以这样做:

1.先设置好设备并命名,如XMGA56U00V

2.设置IO变量P、Ti、Td及SPO,分别指向XMGA56U00V的31、32、33、38地址,数据类型按规定设置,允许读写,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也没用过百特.

用过西门子的.

网友C:
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楼主(2008-05-07):
谢谢 lychang67 的答复,我已经搞定。

网友D(2009-02-27):
阿,这么多高手,以后还望各位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