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不转了

楼主(2008-04-04):
台达的EH2,Y0接PULSE,Y1接SIGN,C0,C1接COM-,VDD,COM+,PU-HI短接,伺服启动(SON)后PLC发脉冲马达不转,位置模式PT,什么原因呀

楼主:
脉冲频率太低,跳高脉冲频率问题解决

网友A(2009-06-05):
台达伺服控制器只能控制电机单方向旋转,有的参数不能改动,要想改变方向只能通过硬件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达伺服控制器只能控制电机单方向旋转,有的参数不能改动,要想改变方向只能通过硬件为什么?

是什么意思?没有明白

网友C:
伺服控制器都可以实现正/反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