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对电源的波形有要求吗?

楼主(2008-04-04):
电流互感器对电源的波形有要求吗?

具体说,如果电源的波形失真,或就是方波,还能用电流互感器来测量电流吗?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就是一台特殊的变压器,把正弦波工频变压器接上方波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楼主:
东方回复电笔一支:把正弦波工频变压器接上方波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如果就变压器的主要工作:变压而言,接上方波也照样变压,什么情况也没有。当然变压之后还是方波,不会变成其他波形。

网友B:
只要是交变电压其频率又在互感器的允许工作频率范围之内互感器就可正常工作。

楼主:
对:ande关于只要是交变电压其频率又在互感器的允许工作频率范围之内互感器就可正常工作。内容的回复:
-------------------------------------------------
对“变压”而言,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对电压互感器来说,不同的波形都能同样地获取电压信号。但电流互感器是不是也这样呢?感觉总有点不同。不知谁个讲的清楚?这里感谢先。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

楼主:
好像大家对这个问题都觉得不需要考虑。变压器能变压就能变流,这不奇怪,要说变压器不能变流或对波形有要求,那才怪呢。

其实这里还是有问题的:设想电源电压是方波,负载是电阻,当然电流也是方波。那么,电流互感器的初级电流就是方波没错。

那还要说?你到底要讲什么?这里有什么不对吗?

我有话要说:电流是方波,铁芯的磁通量也是方波,对吗?

对啊,这不新鲜呀!

那么,在方波磁通的作用下,次级的感生电动势是什么波形?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长考)还是不是方波呢?

肯定不是方波呀!因为,感生电动势和磁通量的变化率成正比,在方波的上升沿处,产生一个正脉冲,下降沿处产生一个负脉冲,而在方波的平顶阶段,却因磁通量不变,而没有输出!

这真是没有想到呀,方波最重要的平顶阶段居然在互感器上没有反映!初级的电流是方波,次级的电压却是窄脉冲。这样能测量初级的电流吗?

不知道!也许是不行吧。

难怪说钳形表不准啊。

网友C(2009-04-03):
其实很多搞电的工程师都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东方的发言很有意义,东方一定是搞磁的高人?

网友D:
允许工作频率范围之内,一般都是交流的,直流的比较少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

时隔一年,感谢关注。东方也在学习。

东方猜想:

1、基于电磁感应原理的互感器,可以测试正弦波交流电流。

2、如果直接用来测试非正弦交流电流,就会产生较大误差;

3、如果用来测量脉动直流,也会有所指示,但误差更大。

XW:什么叫做“脉动直流”?

东方:比如半波整流或全波整流之后,未作良好滤波,就对蓄电池充电,这时的电流就是有交流成分的直流电。也叫脉动直流电。

XW:那怎么测量准确?

东方:有办法!

4、如果用互感器测量纯直流电流,由于磁通量不变化,用电磁感应方式是比较困难的。

XW:那还是没有办法呀!

东方:用电磁感应方式是比较困难不等于没有办法。

1、坚持用原来的互感器结构,但对数据要进行处理,有可能测量准确。

2、改变测量原理,用霍尔器件来侦测直流电流。再加上数据处理,就能对直流和交流真有效值进行准确测量。

网友E:
楼上在08年得帖子中回答得好象是马路上大坑!!!输入方波,到了大坑处“因为方波平头”就陷入其中,输出则成窄脉冲。

但是在09年得帖子中好象在推销自己的产品哦!!!!!!方便得话把你那东西(如果你真是做此产品)发点资料过来了解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在08年得帖子中回答得好象是马路上大坑!!!输入方波,到了大坑处“因为方波平头”就陷入其中,输出则成窄脉冲。

但是在09年得帖子中好象在推销自己的产品哦!!!!!!方便得话把你那东西(如果你真是做此产品)发点资料过来了解一下 !

哎呀!这位朋友太仔细了,而且还形象!感谢您!

至于说做产品,东方让大家失望了,因为其他事情太忙,上网只是说说而已。所以东方推销的不是产品,而是理念。东方相信,用基础理论揭示的客观规律,一定能在实践中得到证明。

XP Vista倒像是做产品的!对于钳流表的改进东方从理论上思考过,只要把电磁感应方式的次级输出信号进行积分运算,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不信您可以试一试。这个结果不会叫您失望的。

XW:那掉到马路上大坑里的波形还能让它重新出现?

东方:是的!不出来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网友F:
呵呵!过来学习东方老师的高见了!想问问,问什么嵌流表  测试直流的时候 打开特变费劲啊?像被吸住了一样。

楼主:
让高手见笑了!东方只是纸上谈兵,没有实践经验。

测直流电时,钳流表就成了电磁铁,电流大时吸力也大,打开特变费劲啊!

XW:那测交流电时就不是电磁铁啦?

东方:也是电磁铁,但交变电流总有过零之时,这时吸力大减,打开就方便了。

XW:那我还要找准过零点时间了?没听说过!

东方:不用你找嘛,你一用劲儿,它自然就放开了。但直流电就不同了,尤其是纯直流,就会吸死,打开困难。

XW:那会搞坏吗?

东方:坏是不会坏的。放心好了。

XW:是不是要锻炼手劲,强力把它打开?

东方:没有这么夸张吧?东方没有使用过,不敢妄论。真的想省劲也不难,你用一铁块搭在钳口上,形成磁分路,就可以轻松打开了。

网友C:
只要把电磁感应方式的次级输出信号进行积分运算,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这个好像10年前就已经在产品上得到了应用,美国AD公司10多年前的电能计量芯片有一种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做的

网友G:
果然长见识了,谢谢东方!

网友H(2010-05-29):
好像有一重直流互感器用两只铁芯还要加入载波我在资料中看到过霍耳的不知到。

网友F:
东方 高人,强烈要求你告诉我你的qq号码。

网友I:
北京冠宇铭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长期低价专业销售笔记本检测、维修工具EV2300,欲购从速! 另专业销售各类电源!!!欢迎前来洽谈!

联系人:徐先生
手机:15110264988

电话:010-83393478

QQ:183183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