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我的功放为什么老爱烧掉

楼主(2008-04-04):
以下是韩瑞峰的求助,希望能在理论上给出说明

求助:我的功放为什么老爱烧掉?

我给我的一用户配了一台线性功放,输入信号1.1V,功放的最大输出110V,50A。此功放在工厂做测试时无任何问题。可一交到北京用户手中就造成过热、然后晶体炸掉。此时还未加到满功率,电压101V,电流才39.7A,工作大概20分钟左右。有好几次了都是因为过热造成我的大功放坏掉。可是我的功放在几次返修中工厂测试加到110V、50A连续工作30分钟都没有问题啊,奇了怪了。
  我的用户的使用环境是这样的,我的功放后他还要加一个50倍变比的变压器,通过它需要变出一个接近2000A左右的一个电流灌到他的负载作承受实验。这样的环境我的功放在40几个安培电流时温升很快上来,好几次造成我的三极管炸掉。可我在工厂测试直接接个电阻加到110V、50A连续工作30分钟都没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他加的变压器的问题,还是他用的信号源的问题,他的信号源是固伟的,2000多块钱,很不准。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头发都快白了。谢谢

分析:

        您配的是线性功放,用的是乙类推挽放大,能做到这么大的功率已经不容易了。首先要向您学习,向您致敬!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线性放大效率太低,电工学上讲理论值是87%。如果改成开关电源方式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当然您不是要求改电路,您用线性方式大概总有您的道理,外人不可能知道。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厂里可以工作到50A,到现场却连40A也坚持不了呢?

        这是个难题,但这个难题应该很好解决。其实您都讲清楚了:不同的就是负载呀!您用的是线性电阻性负载,而北京客户却电感性负载!

       但令人不解的是,现场电流比较小,发热怎么回事就上去了呢?没有办法呀,本人冒着头发也快白的危险,做了一次计算,结果出来了:用于电感性负载,线性放大器的理论效率只有68.2%,原来,电工学上的结论只适用于线性电阻负载呀,咋就不讲清楚呢?害得我们的功放老爱烧掉。

       不过到这里我们还是不太明白,效率只低了10%,这个素质咋就差了这么多呢?难道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吗?不去想了——当心白了头!除非你是:我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那就可以继续分析下去了。

网友A:
查一查电网,功放周围设备有无问题。

网友B:
   “此时还未加到满功率,电压101V,电流才39.7A,工作大概20分钟左右”

1、轻载是功放过压烧毁的主要原因;

2、重载输出电压低,反而安全;

网友C:
关键是负载性质,而不是负载大小或其他别的问题。你在试验室用的是电阻负载,虽然负载很重,电流很大,但是功放输出电路部分功率因数很高,功率绝大多数输出到电阻负载上,负载发热非常厉害,而内部功耗小,发热并不严重。用户那里的那台变压器其实是一个大的电感,所以恰好相反,负载不热,功放内部热的可怕。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负载损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