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不支持键盘

楼主(2008-04-04):
以前打开帖子用键盘上下箭头就可以上下翻越,现在不行了,非得鼠标。我用鼠标手指头都疼,习惯用键盘,没想到改版把这个功能去掉了,建议加上。

网友A:
恩,可以使用键盘完成您所说的功能

网友B:
可以使用键盘完成您所说的功能

网友C:
你的系统有问题吧,我的都可以使用啊

网友D:
可以使用键盘翻页。

网友E:
我的也可以的,你再试试.

网友F:
怪事,怎么刚才都可以,现在又不行了。

楼主:
我的现在可以了。!!!!!!!

网友G:
试了一下,我这边是可以的。

网友H:
可以的,可能是你系统问题吧!

楼主(2008-10-08):
其实是这样的,当您进入后还没有点击任何一个帖子的时候,使用键盘是可以上下的。如果有所操作就失效了。打开新的页面,键盘又好使了。总之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键盘都好使,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你的系统有问题吧,我的都可以使用啊

网友J(2008-12-11):
系统问题

网友K:
可能是你系统问题吧

网友L:
我的键盘是可以的,任何时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