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电磁流量计的维修

楼主(2008-04-04):
  我单位的2个ABB电磁流量计,由于380V的电压串入而损坏了。不知道是整个内部电路板烧坏了,还是供电模块损坏。请教各位大侠,可能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处理?据厂家说只能返回德国检修。。。那不是要好长时间。。。。国内有检修点吗?处理的费用大概需多少?

网友A:
如果是从供电部份进入的话,电源板损坏的情况可能性大一此,后面的信号处理板可能还好。它们之间一般来说是有这之间是有隔离的。我们有个横河的电磁流量计,电源板坏了,花了5000元。

网友B:
你是那种流量计,什么型号,我修过修地铁站的电磁流量计,如果在广州的话可找我,董DONGYONGLAI@YAHOO.COM.CN

网友C(2010-06-08):
我们用的ABB电磁流量计,现在有几台坏了,有电源,屏幕不能显示,也不能变送,领导要求更换产品的品牌,我建议找厂家。有人能修理联系我13430741500

网友D(2010-11-29):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跟好的同一类型的流量计对换一下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E(2011-06-20):
你好:

     我是天津亿顺通科技有限公司的我司主要从事工业电器设备的维修和维护(主要针对电路板、控制板、变频器、plc、伺服、驱动、显示屏、触摸屏等)可上门取件,免费检测,维修时间短,质量可靠,收费合理,并可签订长期维修合作协议,优先安排,收费优惠.
天津亿顺通科技有限公司采用先进的检测设备,在维修故障电路板领域力求达到专业快速的服务宗旨。不分行业、不分设备种类、无图纸维修各种集成电路板。

联系电话:15522325361  周小姐

网友F:
可以把内部的各个配件拆卸下来测试一下。一般交流电源其电路板都是有保险管的,看保险是否烧断。

网友C(2012-02-22):
广东东莞,abb电磁流量计有问题,不知何原因,就是不显示了。

网友G(2018-07-30):
兄弟我也是ABB(FMT500-IG)的质量流量计24v的接了220v烧了,厂家说只能寄国外维修,想问下你是怎么处理的啊?国内的朋友有做这个维修的吗?如果有的话请留下联系方式,不胜感激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兄弟我也是ABB(FMT500-IG)的质量流量计24...

我的手机号 17621159756 邮箱 175970197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