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滑导线规格的选择依据是什么?

楼主(2008-04-04):
在多台行车共用一组安全滑导线时,滑导线的规格如何选择?

楼主:
行车是否需要接零线?地线是否直接压在道轨上?请多指教!

网友A(2008-05-07):
一般说,行车与大地已经接触了,其本身不需要接地处理了,但有些机构之间可以采用电气接地处理.

网友B(2009-08-19):
把每台行车最大的电机功率相加,然后再计算出电流,来进行选择合适的电流

我公司是集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机电产品、集科、工、贸优势于一体的综合公司;是长江以北首家也是最大一家生产工业移动供电系统的公司。
  我公司的主导产品-----安全滑导线、滑触线、钢体滑触线,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结合我国工矿企业实际情况而优化设计制造的,产品符合国家JB6391.1-92和JB6391.2-92标准。
新材料、新工艺、保证本公司滑线产品有更高的抗腐蚀性、耐侯性和工作温度,使用范围更广阔、更安全可靠。
地址:济南市济微路30号
电话:0531-87152038
传真:4006830000-9000
联系人:杨永恒
邮编:250022
邮箱:demadianqi@163.com

网友C(2009-12-19):
引用 网友A:
一般说,行车与大地已经接触了,其本身不需要接地处理了,但有些机构之间可以采用电气接地处理.

太不专业了!

滑触线除3相火线还必须有一条地线

而且地线必须与起重机的钢结构电气连接才安全

如果检验时这一项不合格就要复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