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11求助

楼主(2008-04-04):
请各位高手指点:我有两台富士FRN22P11的变频器,刚上电可以运行,运行一会,会自己停机,有时运行灯会亮,但频率为○,风扇不转,有时报LU故障,请您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是输入侧电源电路接触有问题.

网友B:
检测有问题,好好的查一下,现在的工控网改的不好

网友C:
LU是输入电源缺相,可以检查电源是否抽相

网友D:
直流电压检测电路故障,从P/N的取样电阻到一比较器,比较器的输出通过一NPN的三极管控制变频器的输出,具体什么型号以忘记了.

网友E:
电网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