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8-04-04):
看到个任务书
要求 电机要有超温保护 而且用温度传感器
有热机电器 不够吗

网友A:
有些大功功电机本身有文牍传感器!保护电机!

网友B:
为什么不清楚,从前确实做过用于电机保护的铠装铂电阻。

网友C:
我们这里很多电机内部都有PTC热敏电阻,用变频器可以实现超温保护

PS:热继电器并不能实现超温保护

网友D:
温度预警,很常见的,电机轴承上放置

网友E(2008-09-17):
我们的大型电机都有温度控制,一般是定子温度/轴承温度报警和连锁控制,保护电机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