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FX2N加密

楼主(2008-04-04):
如何对FX2N加密,用的编程软件是GX-DEVELOPER7.8!谢谢

网友A:
在线中选择登录关键字

网友B:
我正在学习这个软件

网友C:
FX2N加密也没用,建议用FX3U,最好通过程序加密.

网友D:
正如1楼所说,不过感觉没什么意义,除了商业用途……

网友E:
PLC处在停止状态,在线中选择登陆关键字

网友F:
果然是高手云集呀,没用过这么强的软件

网友G:
 有没有可以解密的.现在是停机无程序输出.还请高手给指点

网友H:
加密,解密,要看你是设备生产商还是直接用户了,设备生产商加密是为了防止一些用户信誉不好,不付款....

现在加入自动货控制群:51120812,说出你的问题,看看有没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I:
参考我以前发布的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5-ADD5-BD6F27B253B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