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上电跳Er2

楼主(2008-04-04):
大家好!俺是新兵,求助大侠们了!一台富士G11上电就跳Er2,换新面板故障如旧,请教大家:难道是驱动有问题吗?

网友A:
换主板试一下。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B:
看说明书呀.

网友C:
富士G11的主板我有,需要的话联系我13548537288

楼主:
感谢除2楼外的朋友,我试一下,2楼的朋友,你修变频器是看说明书呀---高手,佩服你!是修不是安装呀老大!

网友D:
变频器输出某一相对地短路故障

网友E:
这种故障大部分是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