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devicenet和controlnet好吗?

楼主(2008-04-04):
想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性的理解。谁帮忙介绍一下

网友A:
DeviceNet是由Allen-Bradley公司(Rockwell自动化)开发的一种基于CAN的开放的现场总线标准。DeviceNet作为一种高性能的协议,目前在美国和亚洲的市场上处于领导地位,其系统解决方案在欧洲也取得了显著的业绩增长。ODVA( DeviceNet用户组织)负责发布DeviceNet规范以及对DeviceNet标准进行维护,另外,ODVA也负责DeviceNet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现在,最新版本的DeviceNet 2.0标准提供了更多的功能并修正了旧版本中的一些错误。

DeviceNet是一个开放性的协议,每个 ODVA成员都有资格发行基于 DeviceNet标准开发的后续产品。除了加入ODVA组织须交纳的会员费以及实际购买规范的费用外,使用DeviceNet是免版税的。现在已经有超过300家的公司注册成为ODVA的成员。全世界共有超过500家的公司提供DeviceNet产品。

DeviceNet协议设计简单,实现成本较为低廉,但对于采用最底层的现场总线的系统(例如,由传感器、制动器以及相应的控制器构成的网络)来说,却是性能极高的。DeviceNet设备涉及的范围从简单的光电开关一直到复杂的半导体制造业中的用到的真空泵。

就像其他的协议一样,DeviceNet 协议最基本的功能是在设备及其相应的控制器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因此,这种通信是基于面向连接的(点对点或多点传送)通讯模型建立的。这样,DeviceNet 既可以工作在主从模式,也可以工作在多主模式。

DeviceNet的报文主要分为高优先级的进程报文(I/O报文)和低优先级的管理报文(直接报文)。两种类型的报文都可以通过分段模式来传输不限长度的数据。

所谓的"预定义主/从连接集"适用于简单的DeviceNet从站设备。作为DeviceNet协议的子集,它支持从主站到从站传送的直接报文,轮询I/O报文,位选通I/O报文以及由从站向主站传送的状态变化/循环I/O报文。

"非连接报文管理端口(UCMM)"以及动态生成"直接及I/O连接"则适用于从站比较复杂的情况,这些从站可支持多个主站并能与其他设备维持点到点互联。设备启动报文和设备关闭报文是特别为安全相关系统设计的"离线连接设置"则简化了对非常规组件的配置工作。

DeviceNet的通信和应用都是基于对象模型的。预先定义好的对象简化了不同厂商的不同设备间的数据交换。通过建立不同设备的子集,用户可以从进一步的规范化中获益。

除第7层(应用层)外,DeviceNet规范还对一部分第1层(收发器)以及第0层(传输介质)进行了规定,这就为DeviceNet节点的物理连接提供了标准。协议对连接器、电缆类型、电缆长度以及基于通信的显示、操作元素及其相应的封装形式等等都进行了规定。

ISO-Layer7 Application Layer DeviceNet Specification VolumeII
ISO-Layer2 Data Link Layer CAN-Specification 2.0
ISO-Layer1 Physical Signaling
ISO-Layer1 Transceiver DeviceNet Specification Volume I
ISO-Layer0 Transmission Media

一个DeviceNet网络工作在125k、250k和500k的波特率下最多可以支持64个节点。设备可以使用自身的电源,也可以通过DeviceNet总线供电。

和CANopen协议相比较后可以看出,两种协议可以实现相类似的功能,但DeviceNet更强调不同的优先权。例如,在DeviceNet网络中,网络管理功能存在于每一个独立的节点之中,这样,每个节点都可以监控其他节点。而在CANopen网络中,则采用了中心授权机制,通过一个NMT-Master对网络进行管理。CANopen的通信机制更加简单,从而可以降低设备的复杂程度。使用DeviceNet可以提供更高的安全性,但这也需要耗用更多的资源。

IXXAT/stzp致力于开发基于CAN的高层协议已经8年多了,最早的 DeviceNet从站代码于1996年完成。作为ODVA以及相应的SIG(特殊兴趣小组)活跃的公司成员,IXXAT/stzp通过在众多项目中取得的核心技术使自身成为DeviceNet产品研发和系统集成领域最具竞争力的合作伙伴之一。

网友A:
ControlNet是基于生产者/消费者模式(Producer/Consumer Model)的网络。ControlNet允许在同一链路上有多个控制器共存,支持输入数据或端到端的多路发送,这就大大的减少了网络上的交通量,提高了网络效率和网络性能。

ControlNet是高度确定性、可重复性的网络。ControlNet能预见数据何时能够可靠传输到目标的能力,同时数据的传输时间不受网络节点添加/删除情况或网络繁忙状况而保持恒定的能力。在实际应用中,通过网络组态时选择性设定有计划I/O分组或互锁时间,这些要求能得到更进一步的保证。

生产者/消费者模式允许网络中所有的节点同时获取来自同一数据源的数据。最终,该模式提高了效率,因为数据只发送一次,而与数据使用者(Consumer)的数量无关,并且具有精确的同步性。因为数据将同时到达每一个节点。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的优点在于:多个节点可以同时消费(Consume,即读取)来自同一个生产省(Producer,即数据源)所提供的数据。节点间易于同步,可以获得更为精确的系统性能,设备可以实现自主通信,无需系统主站。ControlNet提供了简单、高度确定而且灵活的传输数据方式。ControlNet在执行操作、数据实时监控时不会影响到I/O控制的性能。因此,ControlNet非常适用于一些控制关系有复杂关联、要求控制控制信息同步、协调实时控制、数据传输速度要求较高的应用场合。

ControlNet的明显优点是:同一链路上满足I/O数据、实时互锁、端到端报文传输和编程/组态等信息应用的多样要求;是确定性、可重复性的控制网络,适合离散控制和过程控制;同一链路上允许有多个控制器同时共存;输入数据和端到端信息的多路发送支持;可选的介质冗余和本征安全;安装和维护的简单性;网络上节点居于对等地位,可以从任意节点实现网络存取;灵活的拓扑结构(总线型、树型、星型等)和介质选择(同轴电缆、光纤和其它)。

网友A:
适用于ControlNet 的Belden电缆
Belden 适用于ControlNet应用的低损耗同轴电缆集成了Duobond? IV四重屏蔽技术,可以获得最大的信号完整性和传输长度。所有的产品均经过扫频测试,从而确保了电缆衰减和其它性能特征超出ControlNet物理层规范的要求。标准电缆为RG-6四重屏蔽的低损耗同轴电缆,带有黑色工业级PVC护套。Belden同样为不同应用、环境和用途提供各种电缆可选方案。

楼主:
多谢了!有时间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2009-09-27):
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做各种总线数据光端机 Profibus dp/modbus Plus/Ge Genius/CotrolNet/DeviceNet/can/s908....

公司名称: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常用邮箱:guojq@comark.cn( 如果对产品感兴趣可以随时发我邮箱,我会及时的回复您)
联系方式:郭建群 0755-26055466/1342425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