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通过无线电台的通讯(配图)

楼主(2008-04-04):
海为plc通过无线电台的通讯(配图)
现在plc之间的相互联网和plc与其他设备的联网大都使用线材进行联网,我们通过无线电台的联网方式进行plc之间的联网,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在500m、2km、5km的范围内实现可靠的联网。为大家提供一个进行联网的解决方案。
海为PLC通讯特点:
1、内置多种通讯协议:Haiwell PLC各种型号的主机都内置Modbus RTU/ASCII协议、自由通讯协议以及海为公司的HaiwellBus高速通讯协议;
2、通讯端口可扩展:Haiwell PLC各种型号的主机均自带2个通讯口(一个为RS-232,另一个为RS-485),用通讯扩展模块可扩展至5个通讯口,每个通讯端口均可用于用于编程和联网,通讯端口相互独立,均可作为主站也可作产从站;
3、极为便利的通讯指令系统:使您无论使用何种通讯协议都只需一条通讯指令便可完成复杂的通讯功能,编程简单而程序简洁,无须再为通讯端口冲突、发送接收控制、通讯中断处理等问题烦恼,可以在程序中混合使用各种协议轻松完成您所需的各种数据交换;
本例通过海为plc的485口进行通讯,2台无线电台的485输出分别接在海为plc的485端口上,把无线电台的通讯协议和海为plc485口的通讯协议设置一样,在下载相应得程序即可。
无线电台的设置:
和plc相连的2台无线电台都需要进行设置通讯格式的,下图是设置电台的参数和读写电台参数的画面。
可以通过串口设置设置需要的参数,然后点击读取电台参数,读取成功后会出现如下界面

当需要更改电台的通讯参数时,可以通过下图的电台参数进行设置,然后点击写电台参数,写入成功会有写参数成功的对话框。

(注意:需要把和plc连接的电台都进行设置才可以)

海为plc的设置:
2台plc之间的读取和写命令使用海为bus读和海为bus写指令,可以通过写指令对从机进行写数据,见(写通讯标图):主机可以通过plc的x输入点对从机进行写y,也可以通过上位机使用m对从机进行写y。模拟量的写同数字量,在此不易一一赘述。对从机的读取可以通过读指令进行,见(读通讯表图):通过读取写指令得到的从机输出数据,就可以得到由从机反馈到主机的输出状态,当主机触发x或者m时,从机相应的输出就会有动作,主机通过读从机指令,就会在主机上得到对应的y点的输出。

提供上述方案只是为大家能在组网的时候多一个选择。随时欢迎大家进行交流学习。QQ:352555733

邮箱:sdzzdwf@126.com.    手机:13969461589

楼主:
请管理员把那个没传上图的帖子删掉,由于改版,还不熟悉,请谅解

网友A:
东西是很好,就是不知道质量怎样,还有就是现在还用电台是不是太老图了一点,不是以后的发展方向,还是考虑用GPRS,超短波什么的会好些吧.

网友B:
正在学习海为的东西。

网友C:
能否在过详细些啊!谢谢

网友D(2008-06-29):
不知道通信质量怎么样?

这个经济性会比GPRS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