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与modbus通信程序问题

楼主(2008-04-04):
小弟刚接受一个项目,用的是AB的5000系列PLC要从一个ABB的电能质量仪表中读数据,不知道程序怎么做,对CRC校验不是很了解。那位大哥能提供一份程序让小弟参考一下,谢谢阿wudaokun@163.com

网友A(2008-07-21):
不知道你选什么模块做总线的接口???

网友B:
用MVI-56,不用考虑那么多CRC等.

网友C:
通讯选用MVI56-MCM模块(做主站),分配给对方一个从站地址,然后从从站取数据就可以了,如果对方传上来是浮点数(模块接受都是按照整形数排列),那么在5000里显示的为一个负数,你需要用指令将整形转化为浮点数(用MOV指令)。

网友D:
你安装的RSLOGIX5000下有个MODBUS程序,你可参考一下,稍微修改一下即可。

网友E(2008-11-27):
引用 网友B:
用MVI-56,不用考虑那么多CRC等.

正确,不过成本比较高,AB的销售商会同时销售该模块(所属公司:PROSOFT)AB的第三方集成,专门为AB做总线通讯的

网友F(2009-01-23):
AB 安装后,就有例程序了,MCM的。

网友G:
可以用PLC上面的串口啊,支持modbus,你只需要加个MOXA的232转485就可以了,呵呵!QQ:183447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