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发电时,出现了把油门打开到最大,但输出的线电压还不达到三百八十伏.

楼主(2008-04-04):
发电机以前发电正常,但这次发电就出现了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A:

1、一个原因是输出电流大,负载重;

2、另一个原因是励磁电路电阻增大,励磁电流调不上去;

3、在一个原因是动力系统出了问题!

网友A:
原因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原动机的问题:发动机缸燃烧不好,做功降低;

2、负载方面的问题:检查负载电流是否严重过载;

3、发电机电枢的问题:电枢发热,有短路故障;

4、发电机励磁方面的问题:励磁电流调不上去,电阻大,滑环电刷接触不良;

网友A:
1、如果,原动机的转速正常,可能是发电机的问题,如励磁故障;

2、如果,原动机的转速不正常,可能是发动机或负载过重的问题;

网友B:
1、电压旋转调节坏了。2、如励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