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老型号cpu下载问题

楼主(2008-04-04):
最近要修改300的程序,是老型号的,就是以前用钥匙开转换stop,run状态的那种,我在上位机用dp口,下载不了程序,难道一定要在现场把开关打到stop状态?300新型号的cpu没这问题

网友A:
好像是西门子的plc下载程序都要把cpu打到stop呀,我们这里用的都是施耐德不用打到stop但是热备的每次下载完了都要手动启备机

网友B:
拨到RUN/P就可以在线了

网友C:
什么状态都可,查查其他原因

网友D:
呵呵, 可以吧,好像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拨到RUN/P就可以在线了


是啊,在RUN/P就可以下载了,当然前提是PC与PLC已连接好

网友F:
如果修改程序块的块,需要将开关拔到RUN-P 也可以在STOP。 如果修改硬件组态时,需要在STOP位置。

网友G:
一定要打到STOP    再下载

网友H:
那种老300好像没有RUN/P,只能打到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