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原因

楼主(2008-04-04):
1、变频节能:
  为了保证生产的可靠性,各种生产机械在设计配用动力驱动时,都留有一定的富余量。电机不能在满负荷下运行,除达到动力驱动要求外,多余的力矩增加了有功功率的消耗,造成电能的浪费,在压力偏高时,可降低电机的运行速度,使其在恒压的同时节约电能。
  当电机转速从 N1 变到 N2时,其电机轴功率 (P)的变化关系如下:
 P2/ P1 = (N2/N1)3 ,由此可见降低电机转速可得到立方级的节能效果。
2、动态调整节能:
  迅速适应负载变动,供给最大效率电压。变频调速器在软件上设有 5000次/秒的测控输出功能,始终保持电机的输出高效率运行。
3、通过变频自身的V/F功能节电:
  在保证电机输出力矩的情况下,可自动调节V/F曲线。减少电机的输出力矩,降低输入电流,达到节能状态。
4、变频自带软启动节能:
  在电机全压启动时,由于电机的启动力矩需要,要从电网吸收 7 倍的电机额定电流,而大的启动电流即浪费电力,对电网的电压波动损害也很大,增加了线损和变损。采用软启动后,启动电流可从0 -- 电机额定电流,减少了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节约了电费,也减少了启动惯性对设备的大惯量的转速冲击,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
5、提高功率因数节能:
  电动机由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通过电磁作用而产生力矩。绕组由于其感抗作用。对电网而言,阻抗特性呈感性,电机在运行时吸收大量的无功功率,造成功率因数很低。
  采用变频节能调速器后,由于其性能已变为:
  AC-- DC --AC,在整流滤波后,负载特性发生了变化。变频调速器对电网的阻抗特性呈阻性,功率因数很高,减少了无功损耗

网友A:
用变频器,风机节能最明显: 我们的炉子原用风阀控制,50HZ工频控制37KW电机,电流有60A,

 这次改成变频,只有20A, 唯一不足是,变频风压太低,炉子会结焦;

网友B:
变频器节能是个误区:

1、变频器变流的效率90%,一般异步电机的效率99%;

2、降低速度用变频节能,用传动降低速度更节能,换一下皮带轮就可以了;

3、异步电机负载变化时,异步电机的功率跟随变化,用变频器反而多了一级变流损耗,而且这个损耗更大;

4、异步电机在轻载时,只有铁损,是损耗最小的时候,加上变频器“自动调节V/F曲线。减少电机的输出力矩,降低输入电流,达到节能状态”,电机本身损耗降低不了多少,而多了一级变频损耗,实际少增加了损耗!

5、变频软启动过程节能,非常好,但启动后要切换到工频运行;如果变频启动后,不切换到工频,变频运行那就增加了10%的变流损耗;

6、变频器可以使电动机工作在额定功率因数下,可以节约无功损耗,但增加了一级变流损耗,而变流损耗比无功损耗大得多!

网友B:
1、变频器变流的效率90%,一般异步电机的效率99%;
2、如果用变频降低速度节能,用传动降低速度更节能,换一下皮带轮就可以了,节约了一级变流损耗;

3、异步电机负载变化时,异步电机的功率跟随负载大小变化,本身就是节能运行,用变频器反而多了一级变流损耗,而且这一级变流损耗更大;
4、异步电机在轻载时,只有铁损,是损耗最小的时候,加上变频器“自动调节V/F曲线。减少电机的输出力矩,降低输入电流,达到节能状态”,电机本身损耗降低不了多少,而多了一级变频损耗,实际上增加了损耗!
5、变频软启动过程节能,非常好,但启动后要切换到工频运行;如果变频启动后,不切换到工频,变频运行那就增加了10%的变流损耗;
6、变频器可以使电动机工作在额定功率因数下,可以节约无功损耗,但增加了一级变流损耗,而变流损耗比无功损耗大得多!

网友C:
一般异步电机的效率能达到99%?

网友B:
楼上的,你认为是多少???

网友C:
没这么高,通常在87%-92%。因为变压器的效率也不过如此,电机的的转换能量还不如变压器。

网友B:
小电机的效率通常在87%-92%,大电机的效率99%!!!

网友D:
变频是效率高!suoyi

网友C:
大电机的效率99%,多大功率?

网友B:
“大电机的效率99%,多大功率?”,几十千瓦到几百、几千…,都是大电机,几个千瓦的算小电机!

网友C:
我所知道的,目前世界上异步电机的效率最高也未超过0.95,你说的电机效率能达到0.99,能给介绍一下,也好让我们开开眼界。

网友E:
异步电机在轻载时,只有铁损,

-------------------------------------------------

呵呵,偶看不懂,请刘工解释一下。

网友F:
电机的效率那有99%那么高啊,少见啊

网友B:
“异步电机在轻载时,只有铁损,”

1、 异步电机在轻载时电流最小,所以铜损可忽略;

2、异步电机在空载时电流就是励磁电流,所以轻载时的损耗是铁损;

网友B:
“电机的效率那有99%那么高啊,少见啊 ”

1、电机的效率那有99%那么高啊,不少见!

2、电机就是个变压器,变压器的效率是多少?异步电机和变压器的效率一个样!

网友G:
我的电机2000KW,原来空载电流40A,加装变频后空载电流9A,刘工怎么解释?功率因数从0.92变成0.98,变频节能已是不争的事实,我看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G:
“异步电机负载变化时,异步电机的功率跟随变化,用变频器反而多了一级变流损耗,而且这个损耗更大;”

不同意以上说法,异步电机在轻载时效率很低。

网友B:
  “异步电机在轻载时效率很低”

1、异步电机在空载时效率是零;

2、异步电机在空载时功率损耗只有铁损;

3、异步电机在空载时功率损耗只有铁损,而不是额定功率!!!

网友B:
“功率因数从0.92变成0.98,变频节能已是不争的事实,我看没什么好说的了。”

1、功率因数从0.92变成0.98,有功功率没有少,没有节电;

2、功率因数从0.92变成0.98,无功功率减少了,但没有节电,却增加了变频损耗10%:

网友H:
看来老刘就是对变频器有成见,一直不承认这个事实,事实就是好多地方的电机的设计,尤其是风机电机的设计,总是有一定的富余量,所以,在现场都有一个闸板(一般都是执行器)在调整风量,电机保持额定运转,

网友I:
 “电机的效率那有99%那么高啊,少见啊 ”

及使是大功率的电机也确实少见.

网友C:
电机的效率达99%,不是少见,而是我们没见过,刘兄:

等着你给介绍,看来中国的电机制造技术有希望了,不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是大大地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网友J:
变频器的矢量调节功能用在风机和水泵节能效果显著.可达70%-80%.而用在其他设备上,只能起到调速作用.

网友B:
     “在现场都有一个闸板(一般都是执行器)在调整风量,电机保持额定运转,”

1、在现场都有一个闸板(一般都是执行器)在调整风量,电机保持额定运转,说明生产过程有浪费!

2、根据需要把电机的皮带轮换掉,使风机的速度降下来,这样做就避免了生产过程的浪费,又少了一级变频损耗10% ;

3、如果你的生产过程,需要频繁调整风量大小,那就用变频器对电机调速,来调节风量,这个变频器才真正起到了调速的作用;

网友B:
     “变频器的矢量调节功能用在风机和水泵节能效果显著.可达70%-80%”

1、变频器的矢量调节功能用在风机和水泵节能效果显著.可达70%-80%,绝对不是普遍规律,就是说你要用变频器的矢量调节功能用在风机和水泵上,也可能不节能;

2、如果你的风机和水泵的输出70%-80%是浪费掉了,这时根据需要把电机的皮带轮换掉,使风机和水泵的速度降下来,这样做就避免了生产过程的浪费,你节能70%-80%,并不需要变频器,用变频器反而增加一级变频损耗10% ;

3、如果你的风机和水泵需要频繁调节输出的大小,那就用变频器对电机调速,满足生产过程的需要,这个变频器才真正起到了调速的作用;

4、为了节能安装变频器,是忽悠骗人之说,切不可相信!!!

网友C:
如果你的风机和水泵需要频繁调节输出的大小,那就用变频器对电机调速,满足生产过程的需要,这个变频器才真正起到了“调速”的作用;

以上 “调速”应该换成节能,总不至于不停地换“皮带轮”吧。

网友K:
1、在现场都有一个闸板(一般都是执行器)在调整风量,电机保持额定运转,说明生产过程有浪费!     同意,这也是为什么换了变频器电流就小的原因,因为本身就有浪费,即使你采用其他方式也可能减少这个浪费,方式不清楚

2、根据需要把电机的皮带轮换掉,使风机的速度降下来,这样做就避免了生产过程的浪费,又少了一级变频损耗10% ; 不清楚

3、如果你的生产过程,需要频繁调整风量大小,那就用变频器对电机调速,来调节风量,这个变频器才真正起到了调速的作用; 同意,我这里的132kw的风机就是这么用的

4、大电动机的效率有多大,我这里有一个132,有一个250的,不在厂里,后天发来准确值,好像是95%左右

网友K:
以下为俺的一点初浅的想法:

变频器节能不节能本身这句话好像并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正方:在电源和电动机之间再加变频器,变频器肯定是耗能的,但是电动机节能了,总体来说节能了,这就是大家说变频器节能的原因

反方:变频器耗能了,电动机节能了,但是电动机完全可以用别的方式节能,节能并不是变频器的功劳,甚至极端一点可以理解为,在电源和负载电动机之间多加任何设备都是耗能的,我们完全可以改变负载和电动机的工作方式来节能,当然这个改变方式可能很麻烦。

总结:一般情况下,从实用的角度来说,用变频器还是节能的,因为负载电动机方式的改变很麻烦,但是从原理上来说……俺还真不太懂,学的电机拖动知识都忘了哈

网友B:
“电动机完全可以用别的方式节能”

1、电动机节能运行是因为降低速度;

2、电动机降低速度,只要改变皮带轮的大小就可降低负载的转速,用不着变频器;

3、只有电动机频繁调速时,才需要变频器调速;

4、而不是为了节能用变频器!

网友L:
电机的效率能达到99%,不敢赞同。

功率因数高了,有功电流自然就降下来了,是说的在相同负载的情况下,其实并没有节能。有功功率并没有变化

网友B:
“功率因数高了,有功电流自然就降下来了,”应该是“功率因数高了,无功电流自然就降下来了”!

网友B:
“其实并没有节能。有功功率并没有变化 ”,这句话是对的,但无功电流减小,线路损耗减小,是节能,这个节能在用户的电表读数里没有表现!

网友M:
不敢不佩服刘兄辩论才能,不过你应该改行去做律师什么的.变频节能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没有必要再辩论,电机的效率达99%,我们确实没见过,如果你真有这个技术那你可以去申请专利了.

网友B:
变频器是异步电机调速器,不能把变频器当节电器用;异步电机调速也有其他方式,例如多速电机,例如改变传动比,变频器调速平滑、范围大、简单方便,但变频损耗大,变频器的效率低于90%!!!

网友B:
变频调速是,可以使电动机工作在功率因数高的状态下,而不是变频器有提高功率因的功能,作为技术人员,这些理论要搞清楚!!!

楼主:
说明:我所说的"节能"应当是综合概念,不要混.变频设备本身的确耗能,但要看结果.能耗+效率

网友N:
电机的效率达99有吗!

网友B:
“一般异步电机的效率能达到99%?”

1、不是!

2、几KW的、十几KW的小电机效率在75%--90%之间;

3、几十KW的、几百KW等大电机的效率在99%以上!!!

网友C:
刘兄的0.99的电机中国有吗?国外有吗?是否用超导技术生产出来的高科技产品。

网友C:
附件为株洲南车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YJK系列节能紧凑型电动机,1400kw的高压电机效率也不过是0.96,不知你的电机是哪个厂生产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刘兄的0.99的电机中国有吗?国外有吗?是否用超导技术生产出来的高科技产品。

中国科学院没有聘用你真是一大损失!!!!!!!!!!!

网友M:
我公司所有15千瓦以上电机从去年九月份都采用变频起动或调速,改用后电量由原来35万度左右下降到32万度左右,这是何原因?请刘兄解释解释.

网友O(2011-04-17):
变频节能与否,要看其他条件,单独说变频节能是不对的!变频节能是在尽可能的减少浪费,不是纯粹的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