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的原理

楼主(2008-04-04):
无功补偿的原理
在交流电路中,由电源供给负载的电功率有两种;一种是有功功率,一种是无功功率。
有功功率是保持用电设备正常运行所需的电功率,也就是将电能转换为其他形式能量(机械能、光能、热能)的电功率。
  无功功率比较抽象,它用于电路内电场与磁场的交换,并用来在电气设备中建立和维持磁场的电功率。它不对外作功,而是转变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凡是有电磁线圈的电气设备,要建立磁场,就要消耗无功功率。
无功功率决不是无用功率,它的用处很大。电动机需要建立和维持旋转磁场,使转子转动,从而带动机械运动,电动机的转子磁场就是靠从电源取得无功功率建立的。变压器也同样需要无功功率,才能使变压器的一次线圈产生磁场,在二次线圈感应出电压。因此,没有无功功率,电动机就不会转动,变压器也不能变压,交流接触器不会吸合。
打个比方,农村修水利需要开挖土方运土,运土时用竹筐装满土,挑走的土好比是有功功率,挑空竹筐就好比是无功功率,竹筐并不是没用,没有竹筐泥土怎么能运到堤上?
在正常情况下,用电设备不但要从电源取得有功功率,同时还需要从电源取得无功功率。如果电网中的无功功率供不应求,用电设备就没有足够的无功功率来建立正常的电磁场,这些用电设备就不能维持在额定情况下工作,用电设备的端电压就要下降,从而影响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但是从发电机和高压输电线供给的无功功率远远满足不了负荷的需要,所以在电网中要设置一些无功补偿装置来补充无功功率,以保证用户对无功功率的需要,这样用电设备才能在额定电压下工作。
无功补偿的基本原理是:把具有容性功率负荷的装置与感性功率负荷并联接在同一电路,能量在两种负荷之间相互交换。这样,感性负荷所需要的无功功率可由容性负荷输出的无功功率补偿。
无功补偿可以改善电能质量、降低电能损耗、挖掘发供电设备潜力、无功补偿减少用户电费支出,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快的节能措施。
不过在确定无功补偿容量时应注意在轻负荷时要避免过补偿,倒送无功功率势必造成功率损耗增加;另外功率因数越高,补偿容量减少损耗的作用将变小,通常情况下,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5就是合理补偿

网友A:
  “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快的节能措施。 ”

1、无功补偿的好处,主要是提高发、供、用电的效率和利用率;

2、“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快的节能措施。 ” 这句话是错误的,如果有人企图用电容无功补偿来节电,降低用电费用,那就错了!!!

3、无功补偿节电,可以这样理解,降低线路无功电流,及其在线路上的损耗,降低了压降损失,提高了电压,提高了电能质量!

网友B:
可以发份原理土出来吗

网友C:
二楼的同仁,难道说降低损耗就不是节能吗?实在不敢苟同,在我们这里功率因数在0.90以上供电局就有奖励,否则就罚款.

网友D:
无功补偿除去可以提高变压器的负荷率为,节能也是其功能之一,认为不能节能的是一个概念性的错误!

网友E:
"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5就是合理补偿 "

应该0.90就可以了

网友F:
一般电动机的功率因数都是0.75的,那是不是每一台电动机都应该加上个无功补偿装置呀?

网友G:
可以降低电厂的负荷容量,用户方面难有什么节电效果,但是节能的概念还是有的.

网友A:
“用户方面难有什么节电效果,但是节能的概念还是有的.”,同意!!!

网友C:
楼上真奇怪难道你那边的无功电量是不收费的?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3-B672-C7358E17AF96

网友A:
1、你家有40W日光灯,由于镇流器的存在,其电路为电感性负载;
2、工作电压220V,电流0.7A,有功功率P40W,视再功率S = 154VA,功率因数COSφ = 0.3 ;
3、并联电容器后,工作电流0.2A,有功功率P40W,视再功率S = 40VA,功率因数COSφ = 1 ;
4、你交的电费仍然是 40W日光灯的用电费,一点也没少,对你来说没节电;
5、对电源变压器来说,就不一样了,对同一台日光灯,并联电容器后供电电流由0.7A减小到0.2A ;
6、就是说并联电容器后,变压器用0.7A的供电电流可以点亮三个日光灯;
7、并联电容器后供电电流由0.7A减小到0.2A,输电导线上的电压降及其损耗小了;
8、你仔细算算,功率因数COSφ 由0.3提高到1,谁得到了好处?谁节电了?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经典!

网友C:
1.你家的电表没有无功计量.

2.如果你认为不能节能,那你可以把你公司的无功补偿柜关掉.

3.如果你坚持不能节能,那你可以把你公司的无功补偿柜关掉使用一个月看看电费有多少,再把无功补偿柜打开使用一个月看看电费有多少.再比较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经典!


看看吧,误人子弟.

网友I:
同意刘老师的,。。。。。。。。。。。。。。。。。。。。。。。。。。。。。。。经典

网友J:
 "1、你家有40W日光灯,由于镇流器的存在,其电路为电感性负载; 2、工作电压220V,电流0.7A,有功功率P40W,视再功率S = 154VA,功率因数COSφ = 0.3 ; 3、并联电容器后,工作电流0.2A,有功功率P40W,视再功率S = 40VA,功率因数COSφ = 1 ; 4、你交的电费仍然是 40W日光灯的用电费,一点也没少,对你来说没节电; 5、对电源变压器来说,就不一样了,对同一台日光灯,并联电容器后供电电流由0.7A减小到0.2A ; 6、就是说并联电容器后,变压器用0.7A的供电电流可以点亮三个日光灯; 7、并联电容器后供电电流由0.7A减小到0.2A,输电导线上的电压降及其损耗小了; 8、你仔细算算,功率因数COSφ 由0.3提高到1,谁得到了好处?谁节电了? "

 同意!!

网友K:
楼主说的比较通俗易懂,非常好

网友A:
“如果你坚持不能节能,那你可以把你公司的无功补偿柜关掉使用一个月看看电费有多少,再把无功补偿柜打开使用一个月看看电费有多少.再比较一下看看.”

1、无功补偿的主要作用是提高电源设备的利用率,例如我举例说的:并联电容器后,变压器用0.7A的供电电流可以点亮三个日光灯;

2、如果不无功补偿,电源设备的利用率太差,例如我举例说的:不并联电容器,变压器用0.7A的供电电流只能点亮一个日光灯

3、所以供电部门,要求用户要进行无功补偿,如果不补偿要罚款;

4、无功功率在电路里,占用电源设备的容量,使其不能发挥作用,它并不消耗能量,所以减少无功功率,并不是节能,与节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网友L:
我认为无功补偿只是用在感性负载上,如果是容性负载上用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A:
      “如果是容性负载上用意义就不大了!”

1、感性负载存在无功功率;

2、容性负载也存在无功功率;

3、感性负载无功功率与容性负载无功功率只是在与电源交换能量时,相位相反,一个还能量另一个取能量;

4、我们的电路主要由感性负载组成,所以存在并联电容器补偿感性无功功率的实际问题;

5、如果是容性负载,同样有无功功率,当然也有补偿的问题!

网友M:
二楼的同仁,难道说降低损耗就不是节能吗?实在不敢苟同,在我们这里功率因数在0.90以上供电局就有奖励,否则就罚款.
大工业都是要求在0.90以上,居明要求要低一些!

网友A:
“难道说降低损耗就不是节能吗”

1、无功补偿减小了无功电流,降低了输电线路的无功损耗,是节能;

2、无功补偿减小无功功率,使发电、输电、供电、配电设备的被无功功率占用的容量给腾出来,带更多的负载;

3、无功补偿的意义是2,1是副产品;

4、无功补偿减小了无功电流,降低了输电线路的无功损耗,是节能,这个节约的“电能”一般不再用户的电度表读数里,用户没掏这个钱!

网友C:
刘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工厂待过,用你的话说:不并联电容器,变压器用0.7A的供电电流只能点亮一个日光灯;并联电容器后,变压器用0.7A的供电电流可以点亮三个日光灯;给你举个例子:假如某公司有一台变压器载流量只能点亮一个日光灯(不并联电容器),如果该公司扩大生产需要点亮三个日光灯,那你是选择并联电容器还是增加变压器容量,如果你是选择并联电容器那你可以省去一大笔更换变压器的费用,还有每月向供电局缴纳20元\一千瓦的变损费用.难道这不是用户的钱吗?

网友A:
“选择并联电容器那你可以省去一大笔更换变压器的费用,还有每月向供电局缴纳20元\一千瓦的变损费用.难道这不是用户的钱吗? ”

1、谢谢你说的非常好,“选择并联电容器那你可以省去一大笔更换变压器的费用,还有每月向供电局缴纳20元\一千瓦的变损费用”,这就是并联电容器的好处!!!

2、所以说,“无功补偿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快的节能措施。 ” 是错误的,不是节能,而是节约了设备的容量!

网友A:
无功补偿不是“节能措施”,而是节约发电、供电、输电、配电设备容量的措施!!!

网友N:
感觉说得很有条理,谢谢

网友N:
感觉 刘志斌 是一个大师,谢谢指点,值得学习

网友F:
那就日光灯而言,功率因数由0.3到1,日光灯的亮度能得到改善吗?

网友F:
那是不是我们在用电时,无功功率不被利用就是浪费了,不管加不加无功补偿设备,功率表的值是一定的,只不过是效率不同而已.

网友A:
    “那就日光灯而言,功率因数由0.3到1,日光灯的亮度能得到改善吗? ”

1、如果提高功率因数,线路无功电流减小,损耗减小,压降减小,端电压提高,日光灯的亮度能得到改善!

2、如果提高功率因数,线路无功电流减小,因而多带2个日光灯,线路电流维持不变,日光灯的亮度和原来一样!

网友A:
“那是不是我们在用电时,无功功率不被利用就是浪费了,不管加不加无功补偿设备,功率表的值是一定的,只不过是效率不同而已.”

1、作为用户,你的负载的无功功率,没有用电,电度表里没有它的读数,不用交电费钱;

2、作为用户,你的负载的无功功率,占用了线路、变压器的容量,变压器带的负载因而减小,作为供电方不答应、不高兴你家有无功功率,因为你家交一个日光灯的电费,却占用了3个日光灯的容量,或者说供电方少带2个日光灯,少收两个日光灯的钱;

3、所以供电要求用户进行功率补偿,功率因数低要罚款!

网友:
看晕了。。。这个无功和有功的问题在电气技术基础里面是有说明的。。。

首先最基本的一点:无功部分是不消耗能量的。

所以单纯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计算。

无功补偿是不能节约能量的。

但是由于无功补偿的作用。导致变压器输出电压和电流的相位更加趋于同相(曲线趋于重合)。由此提高了变压器的使用效率。相对降低了变压器的负担。也就是说降低了电网的负担。所以供电局要奖励你。

至于电费问题就要分别考虑了。。

首先电费收的是视在功率还是有功功率。这点必须首先搞清楚。我之前在gongkong上问过这类问题。。。。

但无论如何。。假如是按视在功率收费。用了无功补偿后,相当于说视在功率减小。所以节约电费。假如按照有功功率收费。哪无论怎么做无功功率补偿都不会导致有功功率的增加。所以电费是无法节约的。

网友:
另外还有说明一点的是。无功对UI的作用只在于移相。。。

网友O:
精彩,我以前知道公司加无功补偿可以减少总输入电流,但不知道里面还有这层道理,谢了!

网友C:
我们公司的有功电量和无功电量都要收费的,你们那里不收吗?

网友P:
有功电量和无功电量都要收费的,功率因数底了要罚款的

网友A:
      “电费收的是视在功率还是有功功率”

1、电度表分有功电度表和无功电度表;

2、有功电度表的读数就是用户用的电能;

3、无功电度表的读数反应的是用户在用电时多占用供电设备的容量,或反应用户功率因数的大小,供电对用户功率因数大小有规定,满足规定时不收费不罚款;

网友Q:
引用 网友A:
1、你家有40W日光灯,由于镇流器的存在,其电路为电感性负载;
2、工作电压220V,电流0.7A,有功功率P40W,视再功率S = 154VA,功率因数COSφ = 0.3 ;
3、并联电容器后,工作电流0.2A,有功功率P40W,视再功率S = 40VA,功率因数COSφ = 1 ;
4、你交的电费仍然是 40W日光灯的用电费,一点也没少,对你来说没节电;
5、对电源变压器来说,就不一样了,对同一台日光灯,并联电容器后供电电流由0.7A减小到0.2A ;
6、就是说并联电容器后,变压器用0.7A的供电电流可以点亮三个日光灯;
7、并联电容器后供电电流由0.7A减小到0.2A,输电导线上的电压降及其损耗小了;
8、你仔细算算,功率因数COSφ 由0.3提高到1,谁得到了好处?谁节电了?

想请教一下刘志斌,同一个日光灯,同一只电度表,同样的电压,当电流从0.7A降到0.2A时,电度表的度数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A:
1、如果提高功率因数,线路无功电流减小,损耗减小,压降减小,端电压提高,日光灯的亮度能得到改善!

2、这是你的电度表的电压要高,电流要大,所以电度表的读数增大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A:

1、如果提高功率因数,线路无功电流减小,损耗减小,压降减小,端电压提高,日光灯的亮度能得到改善!

2、这是你的电度表的电压要高,电流要大,所以电度表的读数增大了!!!

按照你这种说法,岂不是提高了功率因数反而要我多掏电费?

网友A:
“按照你这种说法,岂不是提高了功率因数反而要我多掏电费? ”

1、这有什么奇怪,你的日光灯亮了,功率增大,用电多了,多交电费是正常的!

2、“提高了功率因数反而要我多掏电费”,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A:
这就是我说的,想通过无功补偿,少缴电费是错误的!!!

网友:
我个人看法是

1、想通过无功补偿节约能量消耗是错误的

2、节约电费在于节约了多交的无功部分的费用,有功部分永远逃不了。

3、功率因数增高只在于提高了变压器的效率。。和电网的波形的协和程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作为用户,你的负载的无功功率,没有用电,电度表里没有它的读数,不用交电费钱;

刘兄我公司每月都要向供电局缴纳一万多元的无功电费,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去告供电局,因为这么多年来供电局都在敲诈我公司.

网友C:
补充一点我公司每天的功率因数都在0.90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A:
1、你家有40W日光灯,由于镇流器的存在,其电路为电感性负载;
2、工作电压220V,电流0.7A,有功功率P40W,视再功率S = 154VA,功率因数COSφ = 0.3 ;
3、并联电容器后,工作电流0.2A,有功功率P40W,视再功率S = 40VA,功率因数COSφ = 1 ;
4、你交的电费仍然是 40W日光灯的用电费,一点也没少,对你来说没节电;
5、对电源变压器来说,就不一样了,对同一台日光灯,并联电容器后供电电流由0.7A减小到0.2A ;
6、就是说并联电容器后,变压器用0.7A的供电电流可以点亮三个日光灯;
7、并联电容器后供电电流由0.7A减小到0.2A,输电导线上的电压降及其损耗小了;
8、你仔细算算,功率因数COSφ 由0.3提高到1,谁得到了好处?谁节电了?

想请教一下刘志斌,同一个日光灯,同一只电度表,同样的电压,当电流从0.7A降到0.2A时,电度表的度数都是一样的吗?

想请教一下刘志斌,同一个日光灯,同一只电度表,同样的电压,当电流从0.7A降到0.2A时,电度表的度数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A:
     “供电局缴纳一万多元的无功电费,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去告供电局,因为这么多年来供电局都在敲诈我公司. ”

1、供电局缴纳一万多元的无功电费,是罚金,不是电费;

2、如果你单位无功补偿,功率因数达到要求,这一万多元就不用交!

网友A:
同一个日光灯,同一只电度表,同样的电压,当电流从0.7A降到0.2A时,电度表的度数都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你不觉得你的日光灯还是40瓦没有变吗???

网友R:
好贴,大家一起来讨论,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供电局缴纳一万多元的无功电费,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去告供电局,因为这么多年来供电局都在敲诈我公司. ”

1、供电局缴纳一万多元的无功电费,是罚金,不是电费;

2、如果你单位无功补偿,功率因数达到要求,这一万多元就不用交!

刘兄真会说笑,如果是罚金,我早卷被子滚蛋了,还能罚五年???????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日光灯,同一只电度表,同样的电压,当电流从0.7A降到0.2A时,电度表的度数都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你不觉得你的日光灯还是40瓦没有变吗???

大家讨论一下,电流与用电量有没有关系

网友A:
        “供电局缴纳一万多元的无功电费”

1、如果你说的交无功电费一万元;

2、那么你无功补偿就会节约无功电费,而不能节约有功电费!

3、但我告诉你,当你的负载功率因数达到供电要求后,还收你所谓的无功电费,是否合理,你可以咨询有关部门;

网友S(2008-09-14):
大家好,我在调试电容无功补偿开关时,听到盒子里面的380/13.2v的变压器有噪音,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M:
现在是每月向供电局缴纳24元\一千瓦的变损费用

网友M:
错了,应是24元\一千伏安

网友T(2009-04-12):
请问一下电容器无功补偿一般补偿是在第几象限?

为什么电表会走反向电量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二楼的同仁,难道说降低损耗就不是节能吗?实在不敢苟同,在我们这里功率因数在0.90以上供电局就有奖励,否则就罚款.

事实上无功能够合理补偿的话就是节能,而且很有效!

网友U(2009-06-05):
JKW5C型无功补偿器(人民电器出品)显示中总是显示HU是什么原因啊?请大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V:
看过,学习一下!!!!!!!!!!!!!!!!!!

网友W:
所谓无功功率补偿是:配电系统中电源除了供给有功电能外还需供给一部分无功电能,无功电能仅在电源与用电设备中进行能量交换,造成线路电压损失,致使用电端电压不稳定。故在用电设备旁就地安装一套供给无功功率的补偿装置。实时检测感性负载的无功功率,而无需配电系统电源供给,因此改善了网络系统的功率因数,提供了输电线路的传输能力和变压器的负载能力以及稳定了负载端的端电压,因此减少了电力线路电力能量损失,节约电能损耗(一般在25%以上),使用户获得相当的经济效益。另外,本补偿装置中电容器组串接了一定比例的电抗器,具有抑制高次谐波功能。 无功功率补偿装置的主要作用是:提高负载和系统的功率因数,减少设备的功率损耗,稳定电压,提高供电质量。在长距离输电中,提高系统输电稳定性和输电能力,平衡三项负载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等。二、无功功率补偿技术的现状 目前,国内电网采用的电容补偿技术主要是集中补偿与就地补偿技术。就地补偿技术主要适用于负荷稳定,不可逆且容量较大的异步电动机补偿(如风机、水泵等),其它各种场合仍主要采用集中补偿技术。下面是几种常用的补偿装置。

 (1) 同步调相机 早期的无功功率补偿装置主要为同步调相机,多为高压侧集中补偿。同步调相机目前在现场仍有少量使

网友X:
无功功率在电力部门规定的功率因数下,所产生的无功功率是不缴费的,你可以计算一下你单位的功率因数,在咨询一下电力公司本地的计费标准。你总共有多少电费就有一万多元的无功电费,这有点不正常。

网友Y(2010-05-14):
对:刘志斌 关于

     “供电局缴纳一万多元的无功电费,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去告供电局,因为这么多年来供电局都在敲诈我公司. ”

1、供电局缴纳一万多元的无功电费,是罚金,不是电费;

2、如果你单位无功补偿,功率因数达到要求,这一万多元就不用交!

内容的回复:

你可能没去工厂了解过吧!供电局对工厂收费都是收有功和无功的费用!

网友Z(2010-06-23):
请教:在无功补偿时,电感负载做功有没有变化?

网友Z:
请教:无功补偿时,负载中的电流是比补偿前大?还是小?怎样计算?

网友Z: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日光灯,同一只电度表,同样的电压,当电流从0.7A降到0.2A时,电度表的度数都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你不觉得你的日光灯还是40瓦没有变吗??? 大家讨论一下,电流与用电量有没有关系

请教:电流减少(0.7-0.2)÷0.7×100%=71.4%;节电为什么测量不出来?

1、是否因为在电表中的电流减小的同时,并联电压线圈电压提高产生的?如果在电容器前面安装一个调压器,在调压器的输入端测量消耗的电能,可能会减少,因为电流减小,电压不变。

2、是否能测量出日光灯安装电容器前、后输入的电流、电压大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