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用热继、CT组合使用能否达到对电路的过载控制

楼主(2008-04-04):
现有一回路CT200/5,如果此时我将CT输出接入热继电器(电流范围1~5A)主回路中热继

常闭点控制所需控制电路,此时电路中电流230A问此时热继能切断电路吗?为什么?

网友A:
原理上是能够切断的,但应考虑热继的精度和环境温度的影响,毕竟余量不大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有点怪,看不大懂。

偶认为,达到以下条件,你所说的热继能切断电路:

1 热继电器的设定值是多少,这涉及到故障时的跳闸时间延时长短。设定值不超过5安(老式热继);

2 热继电器和主回路元件确保是能正常动作的。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网友C:
从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跟热继的精度,余量,延时时间等多种因素有关。

网友D:
可以的,但应考虑热继的精度和环境温度的影响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也是觉得可行所以才想到这么做的,可以减少投资嘛。

但也是觉得一些细节有些欠妥,我手头就有这么个项目想试试,一段时间后我会把效果告诉大家的。

网友E:
可以的,但应考虑热继的精度和环境温度的影响

有很多在的电机以前就是这样做保护的!

网友F:
当然可以!我们对大功率电机的过载保护都是这么做的,省点钱,现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很高,成套设备的价格却在下降,没办法,能省就省吧

网友G:
热继电器加电流互感器当然能实现热保护,只是整定值要设定好。

楼主(2008-05-23):
楼上各位师傅说的对,设备改造至今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