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余

楼主(2008-04-04):
西门子的冗余系统怎么配置
1,用一根DP缆连接怎么做冗余?
2,软件用编程吗?
3,组态用设置吗?

网友A:
冗余系统分为电源冗余,cpu冗余,io冗余,通信冗余,与上位机通信只能用以太网,两套机架的内容完全一样,需要2个同步模块,冗余2套就是4个同步模块。

网友B:
1. 用2根DP缆连接做通信冗余;

2. 在STEP7里组态双缆;

网友C:
冗余还分为软冗余和硬冗余,硬冗余需用400H来做

楼主:
谢谢大家,用的是400H的机架

楼主:
对:hjslin关于冗余系统分为电源冗余,cpu冗余,io冗余,通信冗余,与上位机通信只能用以太网,两套机架的内容完全一样,需要2个同步模块,冗余2套就是4个同步模块。内容的回复:
-------------------------------------------------
是CPU冗余,那电源需要几个,他们之间是用光纤连接吗,那I/O怎么通讯连接,用单DP还是双的

楼主:
对:geh29关于

1. 用2根DP缆连接做通信冗余;

2. 在STEP7里组态双缆;

内容的回复:
-------------------------------------------------
两根DP把所有的IO连接上吗

网友D:
软冗余怎么做?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B:
电源模块 6ES74070DA020AA0 块 2
UR2-H机架 6ES74002JA000AA0 块 1
CPU模块 6ES74144HJ040AB0 块 2
同步模块 6ES79601AA040XA0 块 4
1米同步电缆 6ES79601AA045AA0 条 2
以太网通讯卡 6GK74431EX110XE0 块 4

网友B:
两根DP连接IM153-2。

网友E:
就是两套一样的软件和硬件同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