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M1A-40CDR

楼主(2008-04-04):
我有一TPM1A 40CDR  里面的程序可以读出来,但写不进去,提示为,可能被读保护,程序禁止覆盖

    想清除内存,清除不掉

    请给位指点指点

网友A:
可以读出程序来,就可以清除内存啊。

先在线连接——清除所有内存区

网友B:
能读就把程序重新写一遍

网友C:
楼主说的是CPM1A吧,你先确认一下是不是编程软件被写保护了.

楼主:
可能被写保护了,怎么解开,请问楼上

楼主:
我的QQ,648953512,请问三楼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D:
我也感觉应该是cpmla吧

网友E:
把电池取下,5分钟后再焊上去就行了.

楼主:
TPM1A  40CDR  plc  里面没有电池,我拆开看过

网友F:
台湾产的是TPM1A

网友G:
是CPM1A还是TPM1A啊

网友C:
有可能是被写保护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取消写保护,打电话问一下OMRON的技术支持吧,他们应该能够给你解决的.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吗?QQ:38680350

网友I:
把电池焊下试试,把电池焊下试试

网友J(2012-02-23):
求TPM1A编程软件,TPM1A是台湾产

网友K:
软件 电缆等等都有

QQ 380311035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