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S7-400电源关掉重起后,CPU模块上出现两个红灯为:INTF EXTF 还有模块上RUN灯不亮,STOP等黄色.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停电之前模块是好的)

楼主(2008-04-05):
我把S7-400电源关掉重起后,CPU模块上出现两个红灯为:INTF EXTF 还有模块上RUN灯不亮,STOP等黄色.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停电之前模块是好的 )

请指教啊!!

网友A:
程序没有了,电池没电了!!!!!

网友B:
是不是程序丢失了呢,从新复位之后,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C:
同意楼上说的   400的 跟 300或200的是不一样的  停电 就出毛病

网友D:
无存储卡吧,加个存储卡就行乐

网友E:
可能是程序被删掉了  重新下载

网友F:
是程序丢失!不是电池的问题好像,应为没有报电池故障

网友G:
有卡吗,如果没卡 看一下电池还有电吗?可能使程序丢了

网友H(2012-03-13):
是你的内存卡内存小引起的,最少得2MB的内存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