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00下载问题望各位赐教

楼主(2008-04-05):
我是刚接触西门子PLC,现在有一问题想向各位求助,我现在手上有一S300程序,打开这个程序后,显示有一个项目H,单击这个项目H,会在右侧的窗口里显示有5个图标,其中是两个300PLC站A和B,MPI 、PROFIBUS 、ETHERNET其中,profibus用于A站的IO系统,ethernet用于A和B的通迅,此程序已通过编译。试问,我应该把哪些东西分别下载到两个CUP里面,才能使整个系统运转都正常。

网友A:
您只需要將A的程序下載到A站,B的PLC程序下載到B站中,下載過程中不要忘記連同SDB一同下載即可。

以上!

Good Luck !

网友B:
刚发现一个强制视频软件太牛X了!昨天我朋友就是利用这个软件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强制远程视频一直看着我,所以大家以后平时不用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把摄像头盖住。网络真的不安全。不信看看这个软件演示:http://www.luoxialu.cn/xl.asp?user_name=crg2000

网友C:
yuanle 说得对,就是将各自程序中的BLOCKS 下载到各自对应的CPU中就可以了。

网友D:
看一下   说明书  或者下载

网友E:
右侧的窗口里显示有5个图标说明硬件组态已经ok,程序各自下载到相应的cpu就可以了

网友E:
二楼朋友说的是什么东西???好像没有什么相关的吧?

网友F:
下载完了以后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