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RPO软件关于PREMIUM模拟量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08-04-05):
请教:在UNITY PRO中如何读取PREMIUM的模拟量TSX  414输入值??如何写模拟量TSX   410 输出值??为何在程序中设置%MW0.0的状态变化0/1在触摸屏上没有显示,但:%mw100.0的变化在触摸屏上有显示??

网友A:
不应该呀,unity pro不区分大小写呀。你的模拟量是什么信号呀?

网友B:
lz说的在清楚一些,kanbumingbai

楼主:
unity pro软件,PREMIUM(TSX  P57 104M ),用什么来做程序中的中间变量:位,字,字节,双字?

(如S7-200)位:M0.0......M0.7;字——MB;字节——MW;双字——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