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主轴磁传感器定向

楼主(2008-04-05):
请教各位大侠
:fanuc主轴磁传感器定向怎么使用?fanuc15系统上的磁传感器用到FANUC 0i-MC上要如何连接?

最好有连线图.

不胜感激!  xingfei1996@126.com

网友A:
没有搞过,“主轴磁传感器定向”是否是用于主轴定位的,在换刀时检测主轴位置。

网友B(2008-05-05):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近接开关?如果是,那还不简单?你是维修还是什么?具体设置是有几个地方要做的,它主要是主轴和马达不是1:1,所以要在停止时给PLC个一圈信号。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东西,要么你说的是编码器?

网友C:
是不是伺服电机自带的编码器类的呀?有定位功能.

网友D(2008-09-26):
fanuc主轴磁传感器定向,使用MZI/MBI传感器,做主轴位置\速度检测。用JYA2接口反馈信号

网友D:
请问楼主为什么结贴,有结果了?结果如何够胆说出来吗?大家交流一下亦无不可。搞不明白你那悬赏的10分到底结给谁了?!打手机还要讲究“手机德”呢!发帖悬赏也该有点”悬赏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