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相序保护器的吗?

楼主(2008-04-05):
相序保护器  保护电机  应该放到电源主回路上

要是这样的话  应该 置于 住空开的  下口   分空开 上口 可保护多个电机吧

初次接触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没有问题的。 我有这样的案例。 请问朋友用的什么相序?贵公司名字是?

技术方面加我交流QQ 330748827  13771114833    yangxinglu2008@163.com   杨

网友B:
就是检测电源的相序,这应该没什么吧

网友C:
一般是一个相序继电器测量相序,通过它的触点来控制接触器线圈吸合与否,来达到控制主回路通断

网友D:
相序继电器,防止反向运行的机械保护

网友A:
            专业代理法国高诺斯相序保护继电器QQ 330748827 13771114833 yangxinglu2008@163.com 杨

网友E:
相序继电器接点控制主回路通断,不是机械保护

网友F:
通过它的触点来控制接触器线圈吸合与否,来达到控制主回路通断.

网友G(2008-05-07):
相序保护器是用来防止电源相序接反电机反转(用于电机不能反转的场合),如果相序保护器上端电源相序接反下端无输出且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