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相序保护器的吗?

楼主(2008-04-05):
相序保护器  保护电机  应该放到电源主回路上

要是这样的话  应该 置于 住空开的  下口   分空开 上口 可保护多个电机吧

初次接触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 置于 住空开的 下口 “什么意思??

网友B:
有这家伙, 叫相位保护器

网友B:
相位保护器,多数接在主电路上,保护不能反转的电机,但不保护电机缺相,错相时主电源被断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位保护器,多数接在主电路上,保护不能反转的电机,但不保护电机缺相,错相时主电源被断开。


  不对,我这用的相位保护器有反相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缺相保护

网友D:
上传个资料,给你看看,就知道很简单了。

网友E:
以前用过,是上海沪工的。

楼主:
您 这东西  是接到 住电路上  还是  一个电机配一个   或与接触器 配用

网友F:
相位保护器,多数接在主电路上,保护不能反转的电机,但不保护电机缺相,错相时主电源被断开

网友G:
好多国产的都不好用

郁闷

网友H:
        国产的不好用 可以找进口的啊 施耐德旗下品牌 法国高诺斯相序 不错的啊 请联系13771114833 QQ330748827 杨

网友D:
此类模块,用于保护主电路,或者单个设备都可以。活学活用阿。女士们、先生们.!!!!

网友I:
相序保护器只能保护电机不反转,电机断相与相序保护器才有电机缺相保护功能,它用在空气开关的输出端

网友J(2008-10-23):
本相序、缺相保护器是一种应用大规模数字集成电路、无变压器设计的高科技新型专利产品(独家生产,如有雷同纯属仿冒)。体积超小,外观非常漂亮,是取代老式相序保护器(如XJ3系列)最理想的产品。 利用PC检测电源的波形、相位,判断电源是否异常。在电机等感性负载运行时的一相或二相断路、短路、反相时,能快速进行判断,并输出继电保护,其保护功能不受线路或负载电流大小、冲击电流、不平衡电流和负载性质的影响,实现全性能、全气候长期工作,确保电器、电机正常稳定工作状态。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31217d197fae665912356e0e55bb146.jhtml
联系电话:13282879130
传 真:0577-88139819
电子邮箱:gmcom@126.com

网友K:
我们公司的行车上用的有!是接在主电路上的!

网友L:
大家注意,什么国产得不好用,汉奸!只要舍得花钱,国产的好得很!!

相序、缺相保护器,一个很间单的东西,什么大规模数字集成电路,吹牛,逻辑们搞定,故弄玄虚!

网友M:
相序器其实非常简单。也是一个现成产品。挺好用,挺实用的。

网友H:
   有想使用相序继电器的 可以联系我 QQ 330748827   yangxinglu2008@163.com

网友N:
ABB CM-PFS

PHASE SEQUENCE MONITORING RELAY

网友O: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太大的作用在电路上,还是用接触器和继电器就行了,也可以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啊

网友P:
对于相序保护器的用在电动葫芦升降的电机保护是很有用的,当然这是对造价简单{主电路中不含变频器}来说.因为种种原因由于相序改变至是简易升降机在操作过程中会出现安全事故.我们单位就碰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Q:
电子类的产品,有的时候很骄气,不是很稳定的!

网友R: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就看你怎么理解了

网友S(2008-12-12):
我单位的相序保护继电器是接在控制回路中的,控制反转,设备是广州白云山的冷水机

网友T(2010-12-02):
什么住空开 下口 分空开 上口

网友U:
引用 网友S:
我单位的相序保护继电器是接在控制回路中的,控制反转,设备是广州白云山的冷水机

回答正确

网友V:
电梯上用这个,实际上是用于禁止电机一个方向转动

网友W(2011-07-27):
ZHRV1-08相序电压保护器,其采用以微电脑为核心的数字电路,通过实时采样,计算监测电压状态,主要功能是监测错相、断相、过压、欠压、电压不平衡、PTC等故障状态,其中过压、欠压、电压不平衡参数可调,使用方便,产品可靠。厂家电话0577-62871589

此外还有ZHRV1-08F具有输出端保护,既能保护电源端电压故障,又能保护输出端电源故障,也就是说,不管是电源端出现错相、断相等故障,还是输出端出现错相、断相等故障,ZHRV1-08F的输出触点断开你的启动电路,开机之前出现电压故障的话开不了,运行过程中也会立即停车。

网友X(2014-05-19):
有用在普通型阀门驱动装置上的朋友,交流一下。

网友Y:
相序继电器:一般用在行车、浮吊、空压机等电路的控制回路中,主要作用是保护电机不能反转(相序错误时,控制回路会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