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Linc与施奈德自动化设备的通讯系统应用

楼主(2008-04-05):
Data-Linc 与施奈德自动化设备的通讯系统应用

详见 http://www.datalinc.cn/download/Connect_Schneider.pdf

网友A:
怎么打不开呀

您访问的文件不存在,请查看如下原因:

1、服务器区分大小写,请您检查地址中的大小写;
  (Abc.htm和abc.htm被认为是不同的文件)
2、文件名或文件夹名只能是英文字母或者数字,不能是中文;
3、确认文件的确切路径,是否在该文件夹中。

网友A:
Data-Linc与施奈德电气设备连接的
工业数据通信应用
DATA-L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