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W和100W电机如何区分

楼主(2008-04-05):
两台三相鼠龙式异步电动机,一台60w,一台100w。在其他参数相同的情况下,若不知电机的功率,那么如何测量?再一个它们的价格差距大吗?

网友A:
可以测量直流电阻比较电阻小的那个是100w电机。价格因该相差不大。

网友B:
60/100w 这是个玩具电机了,是不是 60KW/100KW ?

电机有铭牌的,上面清楚的很

网友C:
其他参数是什么参数,请详细注明.

网友D:
同意一楼,可以用测量绕组电阻的方法判断

网友E:
量阻值,测电流,看线径.

网友F:
量阻值,测电流

玩具电动机应该没这么大,小水泵是有这么小的电动机的

网友G:
量阻值足矣.价格差距不清楚.

网友H:
量阻值足矣.价格差距应该不大.

楼主:
是60w   不是60kw    也不是玩具上电机

楼主:
型号:WDJ26    电压:380v     接法:三角形

转速:1430r/min      电流:0.5A     频率:50Hz

绝缘等级:E

网友I:
楼主:该电机干什么用的,是不是有减速机。

楼主:
没有减速机   是用PLC控制演示实验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