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11的遇到难题拉!!

楼主(2008-04-05):
富士P11  37KW  ,主控板,模块是好的...运行后  上桥有输出,下桥无 ..P+  对U ,V,W, 测得直流电压分别为  70V 75V  50V

N-对U,,V..W..测得为520V  515V  540V  ,,那位高手遇到同类问题 ,请指教!!!

网友A:
主控板,模块是好的,查驱动。

楼主:
现在是驱动3路一样,驱动部分也都查了!!找不出问题!!

网友B:
查反馈 ,dg441 。。。。。

楼主:
那几片子已换,还是不行.

网友C:
是反馈问题,比价难修啊

网友C:
驱动信号测的正常的话

网友D:
测一下逆变模块上下半桥的开通与关断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再查驱动,测一下下半桥的驱动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这一切全正常,那只有怀疑主板了,用代换法,把主板放到一台好的变频器上试试,其它的板子、模块,也可采用此法,以更确定故障范围,再做进一步检查。

楼主: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模块,主控板没有坏!!DG441也都换了,查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