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指示灯问题

楼主(2008-04-05):
cpu不带DP的:intf ,extf,frce,crst

带Dp的:intf,extf,busf,

这些指示灯都是在什么故障下会亮或是闪????????????????????

网友A:
什么CPU啊 是哪种型号的

楼主:
西门子??????????????s7 400

网友B:
程序内部和外部硬件都有问题,建议查一下是不是地址超出范围

网友C:
查阅一下      说明书    或者下载

网友D:
intf是内部故障,extf是外部故障,frce是程序中有强制

网友E:
5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F:
busf是总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