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不大,学不会

楼主(2008-04-05):
以前用了台IBM的T21,买的是二手的,刚买来时用着还可以,编程干什么的还能用,一年后老是出现液晶显示屏不亮的现象,一般都是开机时不亮,偶尔也有正在用的时候突然不亮的,这时用手指按一下显示屏下面中部边框那里,又会亮,亮的时候那里的温度很高,大概有四五十度的样子吧,有次不亮了,忍无可忍把显示屏拆开了,看到边框下面那里就是一根大约1厘米宽,8厘米长的一块电路板,动下它,又亮了,看来就是它了,它的名字叫高压条,专门给液晶显示屏的灯管供电的,在二手市场找了和它一样的换上,试机正常了,

网友A:
哈哈

改行修电脑得了!

网友B:
你那是死马当活妈医。

网友C:
笔记本显示屏不亮,但是有启动声音

一个灯管坏

二是连接线断

三是你说的那个电源坏

俺也是胆小,送去修的,结果花了200大洋,事后才发现就一根线断了

楼主:
后来经过分析是高压条老化,板子上某个元件接触不良而导致的

网友D:
长见识,楼主挺N

网友E:
偶看着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