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的启动问题

楼主(2008-04-05):
请问我公司高压离心风机电机功率为30kw和55kw。启动方式为接触器直接启动。热继安电机额定电流1.1配置。启动时热继就跳,无法正常启动。请问如何配置风机的热继,余量多少。为啥。

网友A:
请问你的电机额定电压是多少?楼主?

网友B:
可能启动电流太大,建议减压启动

网友C:
是启动电流太大的原因.

网友D:
风机直接启动,电流大,时间长,市场上买的热继根本无法适应。即使降压启动,热继也不一定有效。

除非你定制热继,用长延时,避开启动保护。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还是建议减压启动。

电机太大了

网友G:
   “热继安电机额定电流1.1配置。启动时热继就跳,无法正常启动。请问如何配置风机的热继,余量多少。为啥。”

1、如果你的热继电器,按你说的参数正确整定,一般不会出现你说的故障;

2、我还是认为你热继的整定的参数有问题;

3、风机负载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4倍;

网友H:
楼主我倒有一办法但硬件上要改动一下,方法是启动时短接热继运转时再将热继投入就可避免上述问题,我们有一台重负载星三角电机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倒有一办法但硬件上要改动一下,方法是启动时短接热继运转时再将热继投入就可避免上述问题,我们有一台重负载星三角电机就是这么做的

-------------------------------------------------------------

同意,我这里大电动机也是这么启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倒有一办法但硬件上要改动一下,方法是启动时短接热继运转时再将热继投入就可避免上述问题,我们有一台重负载星三角电机就是这么做的



同意,我这里大电动机也是这么启动的

应该说不一定可以的,如果它的电流发热达到分断时,你切回去后它还是在断开状态的!

网友K:
风机启动时风门没关吧,另一个问题是启动时间太长了,如果条件允许,最好用软起,现在软起的价格也不高

网友L:
0.9-1.1的额定电流就可以了,看来你还是更换个热继好了

网友M:
启动负载电流太大当然保护,建议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N:
启动负载电流太大当然保护,不跳才有问题,建议用星三角启动 。

网友O:
选个热膨胀系数小一点的,风机是属有载启动.等启动电流恢复正常值是需要点时间.

网友P:
风机启动时风门没关吧,另一个问题是启动时间太长了,是原因。特别是高压风机启动时间更长!启动时短接热继运转时再将热继投入就可避免上述问题,是方法之一,但更好的方法是将双金属片热继电器换成电子式热继电器!

我以前也短接,改控制回路,但有的高压风机启动时间达一分钟,启动后电机电流降下去了好久双金属片热继电器都还没冷下来!有较长一段时间不能保护!另外这样弄双金属片热继电器用不了多久保护参数就发生偏移了,最后换成电子式热继电器什么都解决了!o(∩_∩)o...    目前我用过AB和三和,性能还可以.

网友P:
风机负载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4倍;那是关了风们的电流,没关风们,要是风机压力又比较高,可以轻松达到10倍。

应该说不一定可以的,如果它的电流发热达到分断时,你切回去后它还是在断开状态的!这样必须将热继电器复位按钮弄成自动。又出现可能真有故障没法保护的状况。所以严重建议换电子热继电器!

楼主:
我测的启动电流,启动时间等数据同17,18楼的一样。但不知电子热继电器具体的型号,如何使用。

网友Q:
风机功率大直接启动 启动负载电流太大, 建议减压启动.

网友R:
嗯,也想了解一下电子热继电器的使用.

网友S:
以前也有过类似情况,发生过热继电器烧断缺相致使电动机烧毁,改用电动机保护器后效果很好,GDH--30系列保护功能不错

网友T: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倒有一办法但硬件上要改动一下,方法是启动时短接热继运转时再将热继投入就可避免上述问题,我们有一台重负载星三角电机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U:
可以延时投切或者干脆选择降压启动

网友V:
7 楼 回复时间:2008-4-5 18:47:27
得分:0

“热继安电机额定电流1.1配置。启动时热继就跳,无法正常启动。请问如何配置风机的热继,余量多少。为啥。”

1、如果你的热继电器,按你说的参数正确整定,一般不会出现你说的故障;

2、我还是认为你热继的整定的参数有问题;

3、风机负载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4倍;

同意七楼的。这样的电机也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W:
同意18楼的所讲的内容!

网友X:
电机太大,必须用降压启动吧,那样对电机对接触器开关线路都没什么好处.

网友Y:
启动电流过大,不跳就不正常了

建议用一个时间继电器躲过这个大电流就行了

网友Z(2011-06-14):
1.对于小于等于22KW的风机启动可以采用施耐德公司的“电子过流继电器”;

2.对于大于22KW的风机启动,可以采用软启动器(价格是变频器的一半);

3.采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