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色环电阻

楼主(2008-04-05):
     色环电阻有种一种四环,一种五环。哪位大侠知道五环怎么看

网友A:
识别色环电阻的阻值
电阻阻值有直接编号和色环法,直接编号我不说你也知道,下面主要介绍色环电阻的识别
目前,电子产品广泛采用色环电阻,其优点是在装配、调试和修理过程中,不用拨动元件,即可在任意角度看清色环,读出阻值,使用方便。一个电阻色环由4部分组成[不包括精密电阻]
四个色环的其中第一、二环分别代表阻值的前两位数;第三环代表倍率;第四环代表误差。
下面介绍掌握此方法的几个要点:
(1)熟记第一、二环每种颜色所代表的数。可这样记忆: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黑=0。
此乃基本功,多复诵,一定要记住!!!!!!!
记准记牢第三环颜色所代表的 阻值范围,这一点是关键。具体做法是:
金色:几点几 Ω
黑色:几十几 Ω
棕色:几百几 Ω
红色:几点几 kΩ
橙色:几十几 kΩ
黄色:几百几 kΩ
绿色:几点几 MΩ
蓝色:几十几 MΩ
从数量级来看,在体上可把它们划分为三个大的等级,即:金、黑、棕色是欧姆级的;红是千欧级橙"、黄色是十千欧级的;绿是兆欧级、蓝色则是十兆欧级的。这样划分一下是为了便于记忆。
(3)当第二环是黑色时,第三环颜色所代表的则是整数,即几,几十,几百 kΩ等,这是读数时的特殊情况,要注意。例如第三环是红色,则其阻值即是整几kΩ的。
(4)记住第四环颜色所代表的误差,即:金色为5%;银色为10%;无色为20%。
下面举例说明:
例1当四个色环依次是黄、橙、红、金色时,因第三环为红色、阻值范围是几点几kΩ
的,按照黄、橙两色分别代表的数"4"和"3"代入,,则其读数为4.3kΩ。第环是金色表示误差为5%。
例2当四个色环依次是棕、黑、橙、金色时,因第三环为橙色,第二环又是黑色,阻值应是整几十kΩ的,按棕色代表的数"1"代入,读数为10 kΩ。第四环是金色,其误差为5%。

网友B:
棕1红2橙上3,黄4绿5 6是蓝,7紫 8灰9雪白,黑色是0记成环,金银各为5 10元(百分数)

网友C:
不是很容易记住的,还是查手册吧,哈哈哈

网友D:
口诀:一中(棕)红儿(2)跑三城(橙)走四方(黄),五路(绿)车司机蓝六郎,只(紫)吃(7)灰巴(8),喝白酒(9),到黑夜零(0)点。         很好记得!

网友E:
经常接触就会记住了,像我们用的少就只好查手册了。

网友F:
我有电阻色环识别程序,需要请留个QQ,交个朋友

网友G(2008-05-20):
有专门的识电阻的小软件,很方便下载,需要的可以在网上搜索

网友H:
有这个小软件   很方便

网友I(2011-03-05):
神奇88的回答好全面。学习了!

网友J:
第三环说的是前面两环的数字后面加多少个0字。

如果前面说4和7。第三环是红色。红色代表2,表示47后面加两个0。就是4700欧。

有的电容上面的容量也是这么写的。例如104,表示100000微法。222,表示2200微法。

网友K:
4环的是普通电阻,前2环是阻值再乘第3环的倍率

5环是精密电阻,前3环是阻值,4环是倍率

网友J:
有谁知道精密电阻第五环的意义?数值?

网友L:
偶颜色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即能够区分不同的颜色,可是这个颜色的名字实在说不出来,比喻青是什么颜色。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关于有谁知道精密电阻第五环的意义?数值?

第五环不是误差吗?误差金银无对5,10,20%不知是四环还是五环的了.还有个印像是 棕是1%?以此类推?

网友K:
精密电阻第5环和普通电阻第4环都表示误差

普通电阻第4环一般只有金色和银色,即5%/10%

精密电阻第5环更多的是棕色,即1%,还有红色2%,绿色0.5%,蓝色0.2%,紫色0.1%等

网友N:
引用 网友J:

第三环说的是前面两环的数字后面加多少个0字。

如果前面说4和7。第三环是红色。红色代表2,表示47后面加两个0。就是4700欧。

有的电容上面的容量也是这么写的。例如104,表示100000微法。222,表示2200微法。

微法还是皮法?

网友J:
当然是微法拉啦。皮法的话不知道怎么标了。只见过电视高频头里面一些小陶瓷电容上面写着4;10;22;应该是皮法。

网友O:
这太专业了.!!!不错 神奇88

网友P:
口诀:一中(棕)红儿(2)跑三城(橙)走四方(黄),五路(绿)车司机蓝六郎,只(紫)吃(7)灰巴(8),喝白酒(9),到黑夜零(0)点。

    四环的就前二环是读数X第三环倍数,第四环是误差,五环的差不多,前三环是读数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10041613521400001此连接是色环电阻自动计算软件

网友Q(2011-05-04):
23   楼的口诀不错,学习了。

网友R:
口诀多背几遍就记住了

还有专门的软件,用起来也挺方便